STM32F103读取SD卡的图片再在TFT上显示,需要数组做读取数据缓存?

楼主(2022-02-21):
刚开始学STM32,请教STM32F103读取SD卡的图片再在TFT上显示,单片机每次读取多少数据后输送给TFT?是不是也要设定数组做读取数据缓存?

网友A:
所问不是问题的关键。
1、SD卡的图片中的数据,直接丢到TFT上是显示不出有效的图像的!!!
2、必须明白SD卡的图片中的数据,是如何表达图像的像素点的?(这需要你了解:SD卡存储图像的格式)。
3、TFT屏的显示方式是什么?(这需要你了解:TFT的输入显示方式,看规格书吧)。
4、写程序将SD卡的图片中的数据,转换成TFT所需要的格式数据,并按规定送入TFT,这个过程叫解码。
    以上1234与你的问题相差很远,读卡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读,而后组拼解码,再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送入TFT。为达成以上目标。是不是要设定数组做读取数据缓存,你看着办。如果是我,估计不会用数组。

网友B:
For you reference:
1) Save a picture (xxx.BMP)  to SD card.
2) STM32 read bmp format [File Header + Info Header + (optional palette) + Raw Data].
3) Read raw data of bmp (pixel value).
4) Send initial code to TFT by SPI or other interface.
5) Set TFT x,y and send pixel data to TFT (Pixel data = raw data of bmp)

网友C:
不需要,这样做没意义

网友D:
开发套件都有例子,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