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求好心人注释一下红绿灯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2-22):
希望能有个大佬帮忙将附件中的程序注释完整一点,并提供一个可以使4个按键模拟行人在路口行走,当红灯时,加个蜂鸣器使蜂鸣器响5秒

#define _MAIN_C
#include "use.h"
#include "main.h"
#include "time.h"
#include "key.h"
bit flag1s;
uchar count1s,NS_time,WE_time;
uchar GreenTime=30,RedTime=35;
uchar index=0;
enum eStaSysterm StaSysterm=NormalRun;

void main()
{
        EA=1;                                                                  //开总中断
        Inin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1)
        {
                LEDScan();                                                  //数码管即LED扫描
                KeyDriver();                                          //键盘驱动扫描
                if(flag1s)
                {
                        flag1s=0;
                        NS_time--;                                          //红绿灯倒计时时间减
                        WE_time--;
                }
        }
}
void InintTimer0()
{
        TMOD=0X01;
        TH0=0X4C;
        TL0=0X00;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BB;
        TL0=0X00;
        KeyScan();
        if(++count1s<50)        return;
        count1s=0;
        if(StaSysterm==NormalRun) flag1s=1;         //非正常运行时,不红绿灯数值不减一
}
void LEDScan()
{
         if(StaSysterm==NormalRun)                         //正常运行
         {
                if(NS_time==0 || WE_time==0)
                {
                        switch(index)                                 //改变红绿灯的状态,状态机
                        {
                                case 0:
                                {
                                        index=1;
                                        NS_time=GreenTime;
                                        WE_time=RedTime;
                                        P2=0X09;
                                }break;
                                case 1:
                                {
                                        index=2;
                                        NS_time=RedTime-GreenTime;
                                        P2=0X0A;
                                }break;
                                case 2:
                                {
                                        index=3;
                                        NS_time=RedTime;
                                        WE_time=GreenTime;
                                        P2=0X24;
                                }break;
                                case 3:
                                {
                                        index=0;
                                        WE_time=RedTime-GreenTime;
                                        P2=0X14;
                                }break;
                                default:break;
                        }
                }
                Seg_Display(NS_time/10,0);
                Seg_Display(NS_time%10,1);
                Seg_Display(WE_time/10,2);
                Seg_Display(WE_time%10,3);
        }
        else if(StaSysterm==UrgentRun)
        {                                                                   //紧急情况运行
                P2=0x12;
                Delayms(200);
                P2=0x00;
                Delayms(200);
        }
        else                                                           //设置调整红绿灯时间
        {
                index=0;
                NS_time=0;
                WE_time=0;         //重新初始化红绿灯并运行
                UrgentScan();
        }
}

网友A:
不是太现实,这等于直接白嫖,你最好先自己看看,然后不懂的地方去问问。

网友B:
看了下你的记录问了很多关于红绿灯的问题,现在这是写不下去了,从那搞的程序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现实,这等于直接白嫖,你最好先自己看看,然后不懂的地方去问问。

你也得我能看懂吧,我目前发展方向是java,所以这东西只是应付学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你的记录问了很多关于红绿灯的问题,现在这是写不下去了,从那搞的程序看不懂??

学校学的东西,老师也没细讲,中断之后一点不会,目前实习,主业是java方向,哪有时间从头再学一遍,java都不够时间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