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对C语言编程的程序不太清楚,求赐教!

楼主(2022-02-22):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delay_uint(50);
                }
}
这是51电子密码锁让lcd1602显示字符函数的代码,其中的while(1)括号后面这些是什么意思,加上了有什么作用吗?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循环语句,表示循环运行括号内的程序

网友B:
while(1){}  表示一直循环执行{}里面的语句,碰到字符串结束符后,自动终止循环。

网友C:
这是输入字符串,字符串是以结束符'\0'作为结尾,你看你字符指针p加一,就是字符串当前字符往后移一个,当你碰到结束符的时候,这个字符串就是结束了,所以会执行if下面的第一个分号前的语句,也就是break,(这里建议你按照编程规范,不管if(条件表达式)。。。。这个if要执行几句,就算是一句,也最好加上花括号)

网友D:
一直执行,成立就退出

网友E:
死读书的写法: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delay_uint(50);
                }
通过理解后用自己的思想写的话:
               while(*p != '\0')
                {
                        write_data(*p);
                        p++;
                        delay_uint(50);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死读书的写法:
               while(1)                                                              ...

这个有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区别?

一个是绝对循环+条件跳出
一个是只有条件循环

你说有没有区别?

网友G:
while(1);停止

网友H:
'\0'是字符串结尾,循环输出,一直到字符串结尾结束循环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死读书的写法:
               while(1)                                                              ...

只执行一次就退出了?

网友J:
就是如果读取到回车就会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