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自动查找USB HID设备并传输数据,支持win10系统,已测试

楼主(2022-02-22):
C#编写的自动查找USB HID设备并传输数据,运行自动枚举全部USB HID 设备,从列表中选择并点击连接即可接收数据到PC端,支持win10系统,已测试

点击下载:

网友A(2022-05-21):
不懂C++  是用了api么?  WriteFile写后ReadFile读?  我这2个api用不好,写文件没问题,写设备老出错 可能是writefile的最后一个参数没理解透彻

网友B(2022-07-22):
很有借鉴意义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