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在Altium Designer16中怎么导入stp文件?

楼主(2022-02-22):
请知道的大佬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旧版的软件本身自带导入向导器,内含的各格式的文件都可以打开。新版软件只能到官网或网络资源上下载

网友B:
在编辑封装的时候在工具栏中找到 放置(P)->器件实体(B)弹出窗口选择 属性步骤模型,然后点击下面的 插入步骤模型,找到模型确定,设置下轴向就可以导入了。

网友C:
我记得是要在PCB板面选择导入3D部件插入的。你找找这个命令,不记得是工具还是设计命令栏了。

网友D:
2楼已经给出正确的方法了
你也可能百度一下AD添加3D模型
最省事的办法是在本论坛搜索AD库,有带3D的,大多数的元件都是有的,我用的就是这在下载的

网友E(2023-10-27):
https://blog.csdn.net/qq_42057393/article/details/115558858  这里有操作步骤,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