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5进行IAP升级串口接收缓存不够

楼主(2022-02-22):
STM32f103C8T6的RAM只有20K,串口一次只能接收16k数据,怎么实现一遍接收数据一边烧录呢?

网友A:
一次接受的字节少一点,比如128字节256字节,然后接收到数据后写入到flash,然后flash地址偏移对应的字节,一边接收一遍写入

网友B:
1、沙发的方法可行。
2、20K > 16K 可以收下啊。一次收下还富裕4K,可作它用。

网友C:
沙发可行,如果有能力开发上位机也可以在完成写入一定量数据后通知上位机发送下一批数据写入

网友D:
大程序IAP最好用SD卡方式,沙发方法不可行,除非你有专门的上位机程序与你的单片机进行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