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单片机16*16汉字点阵编程那块怎么来的,不用字模提取器

楼主(2022-02-22):
有没有大佬会16乘16点阵汉字编程,想知道汉字编程那块怎么来的。不用字模提取器

网友A:
不用别的工具,就自己逐个点描,然后组合起来

网友B:
逐点扫描~~~

网友C:
你可以画个16×16的方格网,把字写在上面,然后根据方格网的点用二进制显示出来,再转换成16进制。如果你比较熟悉十六进制与二进制换算,心算也可以的。

网友D:
不用软件的话,你这就不是取模了,你这是要造字体了,工作量是很大的,哪怕只是几个字而已,条件允许的话,推荐用软件

网友E:
很久很久以前用过一个方法,xp的画板,设定分辨率16*160,然后插入10个文字,这样慢慢看点就行,字体随便选哦。

网友F:
自己用Excel表, 画一下 , 就可以了

网友G:
我的处理方法:
1、将要显示的所用的汉字语句,键入到一个EXCEL表中。
2、用VB写了一个小程序:将1、中语句中用到的所有汉字,提取出来(去重留单)
3、用VB写了一个小程序:调出电脑中的16*16点阵库(电脑里现成的),并提出点阵库中,用到的字的点阵,并生成一个表格:一列是汉字编码(16位,两个字节),一列是汉字的标准点阵(16*16个点,32个字节)。
4、用VB写了一个小程序:根据自己PCB上对应LED的引脚(因排电路板的原因,为走线方便,引脚是混的,即与标准点阵有位置差),将点阵库的点,位置重排列了一下。并直接生成两个【单片机的汇编语言库】。
【库1】:是提出的汉字的标准编码(2字节 * N个汉字;库2:是对应的汉字点阵(32字节 * N个汉字)。
5、将【库1】、【库2】直接复制到单片机的汇编语言程序中(C语言也同样可使用)。大功告成。
使用:
当单片机收到汉字时,在库1中搜索到自己的编码,定出位置,即能索引到库2中的点阵,取出点阵显示就OK了。

所以,现在再用到16*16的点阵时,用EXCEL(VB已嵌入了)输入语句后,便可秒出单片机汇编语言的点阵库。
以上方法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