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问题请教,为什么这个代码一直仿真不出来?

楼主(2022-02-22):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3^5;
sbit lcden=P3^4;
u8 table[]="I LOVE YOU";
void write_com( u8 com)
{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 u8 Data)
{
              lcdrs=1;
                                        lcden=0;
                                        P0=Data;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ian()
{
      u8 show;
          Init();
          for(show=0;show<10;show++)
                   write_data(table[show]);
          delay(5);
      while(1);
}

为什么这个代码一直仿真不出来
请前辈赐教
谢谢

网友A:
楼主的仿真图呢?还有代码也不全

网友B:
void mian()
void main()
{
        u8 show;
        Init();
        write_com(0x80);
        for(show=0;show<10;show++)
        write_data(table[show]);
        delay(5);
        while(1);
}

网友C:
你忘了设置显示地址。
显示字符前应该有一行write_com(0x80);

网友D:
void write_com( u8 com) //写指令函数,里面的RW控制呢?
void write_data( u8 Data) //写数据,里面的RW控制呢?
void Init()  //代码不全,write_com(0x38);   一般需要增加延迟,还有就是要        写入(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

网友D:
显示时候前怎么不写下行指令?

网友E:
没有给1602写入显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忘了设置显示地址。
显示字符前应该有一行write_com(0x80);

谢谢,主函数字母也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mian()
void main()
{

非常感谢,完美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仿真图呢?还有代码也不全

仿真图没问题,少了delay的代码,主要是主函数写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