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超级电容容量大,耐压很小?

楼主(2022-02-23):
关于电容的疑问
电容量越大 ,充的电荷越多 ,电压就应该越高。为什么超级电容容量大,耐压很小。

网友A:
归根结底还是成本和销量,相同容量情况下耐压等级越高生产成本也越高

网友B:
电容储存电荷的能力与容量有关,与电压有关。电容储存电荷Q=CV,容量不变,电压越高,储存的电量越多,电压不变,容量越大,储存的电量也越大。

网友C:
耐压跟电容的材料有关,容量跟电容的极板面积有关,2者没有直接联系的,却都与电容的体积有关连:耐压越高、容量越大体积也越大。

网友D:
一个电容器,如果带1库的电量时两级间的电势差是1伏,这个电容器的电容就是1法拉,即:C=Q/U 。但电容的大小不是由Q(带电量)或U(电压)决定的,即电容的决定式为:C=εS/4πkd 。其中,ε是一个常数,S为电容极板的正对面积,d为电容极板的距离,k则是静电力常量。常见的平行板电容器,电容为C=εS/d(ε为极板间介质的介电常数,S为极板面积,d为极板间的距离)。

网友E:
与你所说的无关,跟成本材 质相关的。。。。。。!

网友F:
你的理解错了!电容就像一只水桶!电容充电的多少与电容的容量有关!与电容的耐压电压没有绝对的关系!电压好像水桶的高度,电容值相当于水桶的横截面积。电容充电越多,端电压就越高。但端电压上升受到电容制造材料和工艺水平的限制,你错误的把电容的耐压与电容充电时的端电压混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的理解错了!电容就像一只水桶!电容充电的多少与电容的容量有关!与电容的耐压电压没有绝对的关系!电压 ...

充同样的电荷量,电容容量不同,其端电压就不一样。

网友G:
电容按结构和形式 分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