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在行驶用超声波避障

楼主(2022-02-23):
小车在行驶用超声波避障,在手上拿着小车测到障碍物就可以停止,放在地上行驶会直接撞击障碍物后才停止,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会不会是超声波检测的反应迟缓了一点,降低小车行走的速度试试看。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返回波,对比一下:手中与非手中的返回皮,或许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