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280传感器气压无数据,温度偏高,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最近玩BMP280,发现测得的气温数值比正常的高,大约要高出2至3度,而气压为0。读取BMP280内部所有寄存器,发现气压寄存器0xF7-0xF9的值均为0,而气温寄存器0xFA-0xFC均有气温ADC结果。这是为什么?
下面是复位后和设置正常模式下的bmp280内部寄存器数据:

网友A(2022-02-23):
BMP280虽然在温度测量方面并不是很精确,但误差一般都是可以在1摄氏度以下的
你这超过2摄氏度了,就要看一下你程序的时序对不对了
读取数据之前要先读取ADC标志位,读取到完成标志位之后,再读取温度和压力,然后再用数据手册中提供的代码进行校正,最后再显示
最好不要用串口显示,直接是OLED或者数码管显示就行

网友B:
要说是转换未完成嘛,0xf3状态寄存器读出的数据是0xc0且温度寄存器已经有了转换后的原始数值。

网友C:
最好不要用串口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说是转换未完成嘛,0xf3状态寄存器读出的数据是0xc0且温度寄存器已经有了转换后的原始数值。

我不知道你上面的表格是怎么得来的,是仿真还是串口?
如果能确认你读写的程序都是对的话,那么,你所读取到的0xf3的值是:0x0c,对应的bit3是1,就是"转换正在运行",只有数据已经复制到映射寄存器之后,bit3才会清除
你可能是看错了,是0x0c
而不是你认为的0xc0

网友B:
我读取bmp280内部寄存器从0xf3开始的10个字节,然后判断当状态寄存器0xF3的bit3为0时,将这10个字节用串口发送到电脑,依然是那样的结果:气压寄存器的数值为0,温度寄存器有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上面的表格是怎么得来的,是仿真还是串口?
如果能确认你读写的程序都是对的话,那么,你所读取到 ...

不可能一直都没有气压的数据吧。我觉得这东西在正常模式下面,从隐藏寄存器复制气压ADC数据到映射寄存器之前(或许正在转换),映射寄存器应该存储上一次的数据,这个数据暂时是不会被清零的。

网友B: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昨晚试了三个模块,发现的确是芯片的问题,其他两个模块虽然能测量气压和温度,但温度的误差也不尽人意,估计这280不是正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昨晚试了三个模块,发现的确是芯片的问题,其他两个模块虽然能测量气压和温度,但温度的 ...

在95%的情况下,是代码的问题,跟BMP280是不是正品是没有关系的
在第一个表格中,复位后的值是和280数据手册上是一样的
0xf3的数据是0xC0,就说明转换没有完成,这一点很重要,只要是转换没有完成的,读取的数据就有可能是任何数据,去分析太多是没有意义的
一定要转换完成之后,马上读取6个温度的压力数据,期间不要有太长时间的延时,如果你连续转换模式,ADC转换和数据改变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ADC边进行,边改变温度和压力寄存器的值,这个在数据手册中是有说明的
还有,最好不要用串口,先用数码管或者OLED进行验证
如果还不行,就把代码上传

网友B:
//关键源码如下:

#define        BMP280_Address     0xec       //器件地址
#define        BMP280_TEMP_ADDR    0xfa   //温度寄存器
#define        BMP280_PRESS_ADDR   0xf7  //气压寄存器

//校正参数
unsigned short dig_T1;
short dig_T2;
short dig_T3;
unsigned short dig_P1;
short dig_P2;
short dig_P3;
short dig_P4;
short dig_P5;
short dig_P6;
short dig_P7;
short dig_P8;
short dig_P9;

long bmp280_MultipleReadThree(unsigned char addr) //读取三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msb, lsb, xlsb;
    long temp = 0;
    msb = BMP280_Read(addr);
    lsb = BMP280_Read(addr + 1);
    xlsb = BMP280_Read(addr + 2);
    temp = (long)(((unsigned long)msb << 12)|((unsigned long)lsb << 4)|((unsigned long)xlsb >> 4));
    return temp;
}

short bmp280_MultipleReadTwo(unsigned char addr) //读取两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msb, lsb;
    short temp = 0;
    lsb = BMP280_Read(addr);
    msb = BMP280_Read(addr + 1);

    temp = (short)msb << 8;
    temp |= (short)lsb;

    return temp;
}

bit BMP280_Init()//BMP280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temp = 0;
    BMP280_Write(0xe0, 0xb6);
    temp = BMP280_Read(0xd0);
    if(temp != 0x58)return 1;//
BMP280_Write(0xf4, 0xff);
BMP280_Write(0xf5, 0x00);

    dig_T1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88);
    dig_T2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8A);
    dig_T3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8C);
    dig_P1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8E);
    dig_P2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90);
    dig_P3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92);
    dig_P4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94);
    dig_P5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96);
    dig_P6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98);
    dig_P7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9A);
    dig_P8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9C);
    dig_P9 = bmp280_MultipleReadTwo(0x9E);
    delay_ms(200);
    return 0;
}

long BMP280_GetValue(uchar i)//获取气压和温度
{
    long adc_T;
    long adc_P;
    long var1, var2, T, p;
        unsigned long  t_fine;
    adc_T = bmp280_MultipleReadThree(BMP280_TEMP_ADDR);
    adc_P = bmp280_MultipleReadThree(BMP280_PRESS_ADDR);

    if(adc_P == 0)
    {
                return 0;
    }

    //Temperature
    var1 = (((double)adc_T)/16384.0-((double)dig_T1)/1024.0)*((double)dig_T2);
    var2 = ((((double)adc_T)/131072.0-((double)dig_T1)/8192.0)*(((double)adc_T)
            /131072.0-((double)dig_T1)/8192.0))*((double)dig_T3);

    t_fine = (unsigned long)(var1+var2);

    T = (var1+var2)/51.20;

    var1 = ((double)t_fine/2.0)-64000.0;
    var2 = var1*var1*((double)dig_P6)/32768.0;
    var2 = var2 +var1*((double)dig_P5)*2.0;
    var2 = (var2/4.0)+(((double)dig_P4)*65536.0);
    var1 = (((double)dig_P3)*var1*var1/524288.0+((double)dig_P2)*var1)/524288.0;
    var1 = (1.0+var1/32768.0)*((double)dig_P1);
    p = 1048576.0-(double)adc_P;
    p = (p-(var2/4096.0))*6250.0/var1;
    var1 = ((double)dig_P9)*p*p/2147483648.0;
    var2 = p*((double)dig_P8)/32768.0;
    p = p+(var1+var2+((double)dig_P7))/16.0;

    if(i)return p;
    else return T;
}

网友B:
手册提供的BMP280器件地址是0x76,而手头这模块是0xec,莫非不是BMP28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册提供的BMP280器件地址是0x76,而手头这模块是0xec,莫非不是BMP280?

BMP280从机地址就是0xec的呀,没错呀
BMP280_Read函数呢?里面有没有应答?每次读取完一个字节的数据之后,都要主机产生一个应答信号的
0xf3的读取呢?是不是先读取这个寄存器之后再读取压力和温度数据的?
给你一个我的代码参考一下,这是我几个月刚刚开始学C语言的时候写的,已经验证通过的了
/*BMP280.c  BMP280相关操作函数
选择IIC操作方式,相关的选择端口要硬件先选择好
SDO=0,IIC从机地址为:0xec(写),0xed(读)
*/

#include "BMP280.h"
#include "IIC.h"
#define BMP280_S32_t long
#define Write_BMP280_slave 0xec
#define Read_BMP280_slave  0xed
#define Read_BMP280_temp_msb 0xfa        //读取温度最高位地址,读取是从最高位读到最低位的
#define Read_BMP280_press_msb 0xf7        //读取气压最高位地址,读取是从最高位读到最低位的
#define Read_BMP280_Status 0xf3                //读取ADC运行状态位
unsigned short dig_T1;                  //BMP280校正值保存的相关地址
short                   dig_T2;
short                   dig_T3;
unsigned short dig_P1;
short                   dig_P2;
short                   dig_P3;
short                   dig_P4;
short                   dig_P5;
short                   dig_P6;
short                   dig_P7;
short                   dig_P8;
short                   dig_P9;

//=================================================================================================
void BMP280_init()                        //BMP280初始化函数
{
        Delay_ms(100);
        IIC_start();

        Write_byte(Write_BMP280_slave); //从机地址

        Write_byte(0xf4);          //寄存器设置设备的数据采集选项(0xf4)
        Write_byte(0xf0);          //先进入休眠模式,完成0xf5的设置之后再进入正常模式

        Write_byte(0xf5);          //存器设置设备的速率、过滤器和接口选项
        Write_byte(0x00);          // IIR滤波关闭,0.5mS测量一次

        Write_byte(0xf4);          //寄存器设置设备的数据采集选项(0xf4)
        Write_byte(0xff);          //温度和压力都是20位模式,采样模式为正常模式

        IIC_stop();

        dig_T1=Read_BMP280_2Byte(0x88);         //读取几个校验值
        dig_T2=Read_BMP280_2Byte(0x8a);
        dig_T3=Read_BMP280_2Byte(0x8c);
        dig_P1=Read_BMP280_2Byte(0x8e);
        dig_P2=Read_BMP280_2Byte(0x90);
        dig_P3=Read_BMP280_2Byte(0x92);
        dig_P4=Read_BMP280_2Byte(0x94);
        dig_P5=Read_BMP280_2Byte(0x96);
        dig_P6=Read_BMP280_2Byte(0x98);
        dig_P7=Read_BMP280_2Byte(0x9a);
        dig_P8=Read_BMP280_2Byte(0x9c);
        dig_P9=Read_BMP280_2Byte(0x9e);

}
//=================================================================================================
short Read_BMP280_2Byte(unsigned char BMP280_addr)                          //读取校正值,所有校正值是用两个地址存放的,所以就读取两个字节
{
   short temp;
   unsigned char Data_LSB,Data_MSB;
        IIC_start();
        Write_byte(Write_BMP280_slave); //从机地址
        Write_byte(BMP280_addr);
        IIC_start();
        Write_byte(Read_BMP280_slave); //从机地址
        Data_LSB=read_byte();
        IIC_Ask();
        Data_MSB=read_byte();
        IIC_Nask();
        IIC_stop();
        temp=(Data_MSB<<8)|Data_LSB;
        return temp;
}
//=================================================================================================
long Read_BMP280_3Byte(unsigned char BMP280_addr)                          //读取测量值,所有测量值是用三地址存放的,所以就读取三个字节
{
   long temp;
   unsigned char Data_XLSB,Data_LSB,Data_MSB;
        IIC_start();
        Write_byte(Write_BMP280_slave); //从机地址
        Write_byte(BMP280_addr);
        IIC_start();
        Write_byte(Read_BMP280_slave); //从机地址
        Data_MSB=read_byte();
        IIC_Ask();
        Data_LSB=read_byte();
        IIC_Ask();
        Data_XLSB=read_byte();
        IIC_Nask();
        IIC_stop();
        temp=(long)(((unsigned long)Data_MSB<<12)|((unsigned long)Data_LSB<<4)|((unsigned long)Data_XLSB>>4));
        return temp;
}
//=================================================================================================
double Read_BMP280_adc(unsigned char Reg_addr)                                                                //读取传感器adc数据
{                                                                                                    //
         double Data;                                                                                                    //返回值就是加入校正计算好的温度或者压力值
           long adc_data,adc_data_add;                                                                                        //转换结果保存
         unsigned char f,measuring;                                                                                                 //
                                                                                                    //
          if(Reg_addr==Read_BMP280_temp_msb)                                                                           //根据输入选择温度或者气压ADC
          {                                                                                                    //
                 for(f=0;f<32;f++)                                                                                                    //
                        {                                                                                                    //
                                do{measuring=Read_status();}                                                                //读取ADC状态位
                                  while(measuring==0x08);                                                                                //
                                adc_data=Read_BMP280_3Byte(Read_BMP280_temp_msb);                        //读取温度ADC结果
                                adc_data_add=adc_data_add+adc_data;                                                           //adc结果相加
                         }                                                                                                    //
                                adc_data_add=adc_data_add/32;                                                                   //进行多次ADC,然后取平均值
                                 Data=bmp280_compensate_T_double(adc_data);                                        //进行校正处理
          }                                                                                                    //
                           else                                                                                                    //
                                   {                                                                                                    //
                                        for(f=0;f<128;f++)                                                                                //
                                        {                                                                                                    //
                                                do{measuring=Read_status();}                                                //读取ADC状态位
                                                  while(measuring==0x08);                                                                //
                                                adc_data=Read_BMP280_3Byte(Read_BMP280_press_msb);        //读取气压ADC结果
                                                adc_data_add=adc_data_add+adc_data;                                          //adc结果相加
                                         }                                                                                                    //
                                                adc_data_add=adc_data_add/128;                                                //进行多次ADC,然后取平均值
                                                 Data=bmp280_compensate_P_double(adc_data);                        //进行校正处理
                                   }
         return Data;
}
//=================================================================================================
double bmp280_compensate_T_double(long adc_T)                           //数据手册复制过来的,温度和校正值的计算
{
double var1, var2, T,t_fine;
var1 = (((double)adc_T)/16384.0 -((double)dig_T1)/1024.0) * ((double)dig_T2);
var2 = ((((double)adc_T)/131072.0 -((double)dig_T1)/8192.0) *
(((double)adc_T)/131072.0 - ((double) dig_T1)/8192.0)) * ((double)dig_T3);
t_fine = (long)(var1 + var2);
T = (var1 + var2) / 5120.0;
return T;
}
//=================================================================================================
double bmp280_compensate_P_double(long adc_P)                                          //数据手册复制过来的气压和校正值的计算
{
double var1, var2, p,t_fine;
var1 = ((double)t_fine/2.0)-64000.0;
var2 = var1 * var1 * ((double)dig_P6) / 32768.0;
var2 = var2 + var1 * ((double)dig_P5) * 2.0;
var2 = (var2/4.0)+(((double)dig_P4) * 65536.0);
var1 = (((double)dig_P3) * var1 * var1 / 524288.0 + ((double)dig_P2) * var1) / 524288.0;
var1 = (1.0 + var1 / 32768.0)*((double)dig_P1);
if (var1 == 0.0)
{
return 0; // avoid exception caused by division by zero
}
p = 1048576.0-(double)adc_P;
p = (p -(var2 / 4096.0)) * 6250.0 / var1;
var1 = ((double)dig_P9) * p * p / 2147483648.0;
var2 = p * ((double)dig_P8) / 32768.0;
p = p + (var1 + var2 + ((double)dig_P7)) / 16.0;
return p;
}
//=================================================================================================
unsigned char Read_status()                                                                //读取状态位,检测ADC是否完成
{
        unsigned char temp;
        IIC_start();
        Write_byte(Write_BMP280_slave); //从机地址
        Write_byte(Read_BMP280_Status);        //读取ADC运行状态位
        IIC_start();
        Write_byte(Read_BMP280_slave); //从机地址
        temp=read_byte();
        IIC_Nask();
        IIC_stop();
        return temp;
}
//=================================================================================================

网友D(2024-10-21):
问一下温度偏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