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画pcb库的时候怎么给焊盘自动排序呢?

楼主(2022-02-23):
如图,想把PcbLib里面焊盘按照红线从小到大排序,请问该怎么操作呢?

按理来说应该有这样的功能,但是我找不到哎。

网友A:
能自动排序的封装不多,还得按元器件手册办

网友B:
双击焊盘,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改变焊盘编号的数字

网友C:
这个简单的很啊,别说你不知道AD的焊盘号能自增:
在放第一个焊盘时按TAB键,把焊盘号改为1,然后焊盘号就能2、3、4地自动命名了。。

网友C:
还可以用特殊粘贴、阵列的方法来实现你的目标需求。

网友D:
地板回答是正解,点击放一个焊盘,先不要放,然后按TAB键,把序号改成1,再放
之后就会按照序号走下去了
99SE也是这样的
但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不会去专门学这个了,会就会,不会就不会,毕竟,建立封装在PCB设计中占用的时间并不多,十来分钟就完事了
当然,学会了自然是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