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PWM3B-16电源管理控制MCU程序读取

楼主:
90PWM3B-16  电源管理控制MCU 如何读写内部程序?

该MCU用在专业功放电源板上,现需要把内部程序读出来, 然后刷到空白的MCU芯片里(90PWM3B-16)

新手小白,烦请高手指点一下

功放电源板

功放电源板

网友A(2022-02-23):
单片机是很难读取到里面的程序的,这属于单片机解密方面的知识了
AVR单片机没有用过,但估计也是不容易读取到里面的程序的
条件允许的话,还是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B:
用PROGIS。选好芯片型号后读一下FLASH,没加密的话应该能读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很难读取到里面的程序的,这属于单片机解密方面的知识了
AVR单片机没有用过,但估计也是不容易读取 ...

多谢回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PROGIS。选好芯片型号后读一下FLASH,没加密的话应该能读出来

好的  多谢回复

网友D:
You can use AVRISP MKII to read out flash memory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You can use AVRISP MKII to read out flash memory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