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sp32控制墨水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2-02-23):
1.esp32两个CPU分开控制?CPU1控制CPU内的数据显示在墨水屏
CPU1:用于调用CPU2中的数据显示cpu2;用于存放数据(10个英文句子)每天通过ESP32更新内容
墨水屏:每次显示一个英文句子,每间隔1小时cpu1就会刷新一次显示
2.如果要实现这些,esp32是否可以支持?
3,使用arduino开发

网友A:
不明白,为啥要两个CPU,我ESP32驱动9341显示320*240,一个CPU就可以。

网友B(2024-01-14):
可以的,建议使用FreeRTOS系统实现:
xTaskCreatePinnedToCore(
    TaskSNTP
    ,  "TaskSNTP"   // A name just for humans
    ,  60000  //内核堆栈,1024会崩溃
    ,  NULL
    ,  2  //优先级,0是最低。
    ,  NULL
    ,  1);//内核1

  xTaskCreatePinnedToCore(
    TaskWeather
    ,  "TaskWeather"
    ,  40960  // Stack size
    ,  NULL
    ,  1  // Priority
    ,  NULL
    ,  1);//内核1
这是我建立的两个任务,在注释“内核1”的位置修改为0,及时使用内核0.
但是注意,内核0 只建议放置wifi/bluetooth代码,官方手册也是这么建议的。
其实,我是建议只用内核1,esp32内存足够,使用操作系统可实现“实时”并行任务,通信也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