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VCC 进入元件之前的电容 可以省略掉一个吗?

楼主(2022-02-23):
我基础不太好,,自学中,,画原理图的时候,USB数据转换芯片 CH340 接入VCC之前 需要接一个10UF的电容;(官网原理图就是这样接的)

这块板子上还有个 QFN40的芯片,接入VCC之前需要接一个 4.7UF的电容;(用户手册上要求这样接)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画,,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第一种;不省略电容,分开走线;
  USB母座VCC出来后  先接一个10UF的电容,然后接CH340;
USB母座VCC出来后  再接一个4.7UF电容,然后接QFN40芯片;

第二种;不省略电容,走一根电源线;
USB母座VCC出来后,先接10UF电容,出来后 分两根线,一根接CH340,另外一根接4.7UF电容,出来后接QFN40芯片;

第三种;省略一个小电容;
USB母座VCC出来后,现阶10UF电容,出来后分两根线  一根CH340,另外一根QFN40;
(或者这种需要增大点电容?)

我想选第三种,,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的啊?

网友A:
电源先经过一个10-100uF的大电容,然后经过一个104到IC的VCC,每个IC都要有!!!
这个可以适用你80%的电路需要
没有必要这接一个4.7uf,那接一个10uF,除非是信号滤波,否则,在电源这一块,统一10uf方便你焊接和画板
至于你说的第三种,那是不行的,IC的电源引脚一定要有个电容,要求高的一般都是一大一小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

网友B:
电容的目的是储能和滤波(小电容提供高频杂波的通过回路),一般在芯片VCC都会对地接有1个小电容增加抗干扰能力,因为现在的电路板布线比较密集,线宽都不大,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再增加一只储能电容,一般根据电流取值1UF-数百UF,可以灵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先经过一个10-100uF的大电容,然后经过一个104到IC的VCC,每个IC都要有!!!
这个可以适用你80%的电路需要 ...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目的是储能和滤波(小电容提供高频杂波的通过回路),一般在芯片VCC都会对地接有1个小电容增加抗干扰 ...

万分感谢!!!

网友C:
第三种;省略一个小电容;
USB母座VCC出来后,现阶10UF电容,出来后分两根线  一根CH340,另外一根QFN40;
自己玩这样就可以

网友D:
电容不能去,去掉之后USB会不稳

楼主(2022-06-14):
引用 网友A:
电源先经过一个10-100uF的大电容,然后经过一个104到IC的VCC,每个IC都要有!!!
这个可以适用你80%的电路需要 ...

前辈您好,今天又进来翻看了一下您的答复,有个疑问,,希望您有时间能告诉我一下,多谢!
按照您说的我画了个图,,

请问您,如果PCB上 实在没有位置放C2了,,下面的方法您最推荐哪一种呢?
1.省略掉C2;
2.尽量找个地方放C2,即使这根走线比较远,,,比如距离10mm以上;
3.可以放在U3接入VCC走线的点之后,靠近C3的位置;

万分感激您,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目的是储能和滤波(小电容提供高频杂波的通过回路),一般在芯片VCC都会对地接有1个小电容增加抗干扰 ...

电脑USB供电,,如果必须省略掉一个,,10UF和 100nF省略哪一个比较好呢?

网友E:
沙发说的清清楚楚,干嘛非要省掉?千省万省,那个啥不能省?省掉10UF,电气性能下降50%,省掉100nF,电气性能下降80%,两个都省,电气性能下降90%以上,楼主自己看着办吧。
实在不行可改用CH340系列最小芯片CH340N,看我自己手工做的板,CH340N加了一个隔离芯片,好用的很,一共没有几个外围元件,有什么好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沙发说的清清楚楚,干嘛非要省掉?千省万省,那个啥不能省?省掉10UF,电气性能下降50%,省掉100nF,电气性 ...

好的,万分感激!我以为10NF储能电容只有在USB供电不足的情况下才发挥作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万分感激!我以为10NF储能电容只有在USB供电不足的情况下才发挥作用呢,,,

10NF电容是高频退耦,搞过模拟电路就知道这个电容相当重要,10UF电容是低频滤波。这两个电容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滤除高频干扰,一个滤除低频干扰,高频干扰对电路的影响大于低频干扰,布线的时候10NF电容离CH340VCC引脚越近越好,10UF电容去掉,直接插电脑USB口勉强能用,但是,加了USB延长线波特率太高就可能不好用,去掉10UF电容,就算能用,也已经不是一个合格产品,CH340N价格有点高,不想换芯片10UF电容布线离VCC引脚远一点,哪怕超过一厘米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F:
线路图上的线是理想的,实际电路中的铜箔或者跳线都是有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NF电容是高频退耦,搞过模拟电路就知道这个电容相当重要,10UF电容是低频滤波。这两个电容可以简单理解 ...

万分感激!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路图上的线是理想的,实际电路中的铜箔或者跳线都是有电阻的

感谢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种;省略一个小电容;
USB母座VCC出来后,现阶10UF电容,出来后分两根线  一根CH340,另外一根QFN40; ...

感谢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不能去,去掉之后USB会不稳

感谢指点!!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