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用51单片机做一个关于测量大气压的系统 只测气压, 如何选择芯片、传感器?

楼主(2022-02-23):
想要用51单片机做一个关于测量大气压的系统 只测气压, 如何选择芯片、传感器?
测量节4个以上,每两个小时定时测量

网友A:
BMP280,五块钱以下就能到手
这个是有温度和气压的,你可以不要温度

网友B:
BMP180,也是两三块

网友C:
omega的PXM459-350HCG-485-5V,气压传感器,测量范围+-35KPa,精度10Pa,大概6000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mega的PXM459-350HCG-485-5V,气压传感器,测量范围+-35KPa,精度10Pa,大概6000块

你推荐的PXM459-350HCG-485-5V是不能用的,G表示Gauge pressure,楼主需要的是Absolute pressure,你还是先弄清楚什么是表压什么是绝压再来指手画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