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芯片如何实现+12v转-12v电压?

楼主(2022-02-23):
1.想问问各位前辈,icl7660a怎么使用我按照上图连接试了,电压只有-0.3v是什么情况。。。2.或者是换一个型号的芯片(我暂时没找到类似的)
3.还有什么其他得到办法+12v转-12v  的方法嘛?
4.感谢各位前辈的帮助

网友A:
做不了,别想了。可以用34063转。

网友:
做不了,别想了。可以用34063转。

好的,谢谢 前辈

网友B:
增加换能原件(如电感、变压器……)

网友C:
7660输入电压极限是10V

网友D:
真的无法实现?

网友E:
这款芯片只能把相应的5一10V范围内的输人电压转换为相应的负电压,12V输入超纲了。你如果是要输入DC12V输出-12V的负压转换电路可以考虑用LM2576-ADJ,此芯片输入电压4.5V~30V 输出-1.25~-25V 最大电流可接近3A,静态电流10mA~20mA,价格也比价便宜,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