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串口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2022-02-23):
用stm32串口驱动esp8266at指令都是正常的,到透传那,要给服务器发送连接报文,就是发送100多个字节,结果每次发送第一个字节数据都会丢失,看了下网上都是硬件复位第一个字节丢失,我这是发送大量字节,第一个字节丢失,前面at指令的一系列都正常

楼主:
我发送是会等待或者检查标志位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临时变量的初试值不是0,导致发送函数,一直是从第二个字节开始发送的,不是从第一个字节发送,太离谱了,我在发送子函数里int i,发送buff[i].结果i的初值不是0,真的晕死,int i,i的初始值不是0吗,太逆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临时变量的初试值不是0,导致发送函数,一直是从第二个字节开始发送的,不是从第一个字节发送 ...

临时变量的初值可以是任意值,因为是别的程序用完后刚刚释放出来的,里面的值是不会清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变量的初值可以是任意值,因为是别的程序用完后刚刚释放出来的,里面的值是不会清除的。

主要是这个发送函数是另一个工程里拷出来的,以前那个用一点事也没事,赶巧了,那个工程里临时变量值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发送函数是另一个工程里拷出来的,以前那个用一点事也没事,赶巧了,那个工程里临时变量值是0

所谓临时变量,就是若干函数共用同一个地址的内存,根据不同的程序,同样一个函数,在这和项目里可能和别的函数合用,在另一个函数里可能就独用了,我写代码时喜欢把需要初值0的临时变量,和倒计数的临时变量共用,因为倒计数完了一定是0,那么就不用初值赋0了。

网友B:
定义临时变量,先赋值个初值,养成这个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临时变量,就是若干函数共用同一个地址的内存,根据不同的程序,同样一个函数,在这和项目里可能和别 ...

就是栈空间里循环利用的内存,这个函数用用那个函数改改,指不定成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