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制作有拖影的流水灯?新手请教实现思路
#

楼主(2022-02-23):
想写一个51单片机控制8个LED有拖影的流水灯,第一颗亮度100%,第二颗亮度75%,第3颗亮度50%,最后25%亮度,请教一下程序设计思路,感谢!!!

网友A(2022-04-11):
地板适合新手入门,其他的适合高手技术交流。。。鉴定完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初来乍到,想学东西,我这里也有许多拆机的mcu,(stm32f0系列,at32系列,飞思卡尔等,还有其他品牌的)功 ...

感谢楼主,顶顶顶

网友D:
开个定时器 对每个led占空比设置不同的初始值 没个灯都自己的 自加或自减循环

网友C:
初来乍到,想学东西,我这里也有许多拆机的mcu,(stm32f0系列,at32系列,飞思卡尔等,还有其他品牌的)功能没有问题,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免费送,但是邮费自理

网友E(2022-03-02):
这种需要一点一点调节PWM'的 占空比,不同的灯占空比不一样。

网友F:
如果进一步就可以实现“流星雨”效果,软件上需要用一个定时器,利用PWM控制原理来实现。要想效果逼真,电路上可以加LC或RLC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能控制一个任意一个LED的明灭。
2、能控制一个任意一个LED的亮度。
3、能按随意控制任意一个LED的明灭 ...

感谢!刚开始学习,每个单步运行基本掌握了,就是组合运行时逻辑思维转得有点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板凳的方法最简单
8路PWM,数组查表控制,通过占空比的控制达到位移的效果,连位移都不需要了

非常感谢!都是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在main函数内产生8路不同占空比的PWM,用于控制8颗LED的不同亮度,然后用定时器中断进行二维数组查表即可。

非常感谢!学习了,有那种感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你牵涉到频占比,肯定要开一个定时器,设置4个变量,temp1-temp4,初始值分别0xf0,0xf8,0xfc,0xfe。在定 ...

谢谢指导 ,让我学到很多, 思路逐渐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L:
饭要一口一口吃,代码要一个字一个字敲
A1.点亮第一颗Led
A2.用Delay令Led闪烁

刚刚学习纯C语言基础转单片机2个月,A1-B6学会了,c1-c2可能有些逻辑思路还没有转回来 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C:
这几天忙工作 ,没有来得及回复,感谢各位大佬细心教导,按照各位的方法完成了目标,初学者望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饭要一口一口吃,代码要一个字一个字敲
A1.点亮第一颗Led
A2.用Delay令Led闪烁

高手,循序渐进

网友G:
1、能控制一个任意一个LED的明灭。
2、能控制一个任意一个LED的亮度。
3、能按随意控制任意一个LED的明灭时间
4、规划一个图表,在表中规划好8个LED的明、灭、亮度时间、时序。让它们看上去如同流水一样。
提示:分成许多步(N),每步定义出各个LED的明、灭、亮度时间,以序做N步显示,就完成了一次流水显示。
5、重复4、就可以了,但要注意,让第一步,与第N步的显示方案接近,即看不出明显的跳动。当然,你决定就是要让人感觉到跳动,也行。

网友H:
板凳的方法最简单
8路PWM,数组查表控制,通过占空比的控制达到位移的效果,连位移都不需要了

网友I: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_0 = P1^0;
sbit P1_1 = P1^1;
sbit P1_2 = P1^2;
sbit P1_3 = P1^3;
sbit P1_4 = P1^4;
sbit P1_5 = P1^5;
sbit P1_6 = P1^6;
sbit P1_7 = P1^7;

unsigned char PWM0 = 15;//改变初值即改变初始状态
unsigned char PWM1 = 17;
unsigned char PWM2 = 19;
unsigned char PWM3 = 21;
unsigned char PWM4 = 23;
unsigned char PWM5 = 25;
unsigned char PWM6 = 27;
unsigned char PWM7 = 29;
unsigned char counter=0;
unsigned char tt1=0;
unsigned int count=0;//计数变量
bit sign=0;                        //暂停标志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TR0=1;
        EA=1;
        ET0=1;
        while(1)
        {
                if(tt1>=55)
                {
                        tt1=0;
                        PWM7++;PWM6++;PWM5++;PWM4++;
                        PWM3++;PWM2++;PWM1++;PWM0++;
                        if(PWM7==30) PWM7=0;
                        if(PWM6==30) PWM6=0;
                        if(PWM5==30) PWM5=0;
                        if(PWM4==30) PWM4=0;
                        if(PWM3==30) PWM3=0;
                        if(PWM2==30) PWM2=0;
                        if(PWM1==30) PWM1=0;
                        if(PWM0==30) PWM0=0;
                        if(PWM0==16) sign=1;//PWM0=16时关闭所有PWM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if(sign==1)
        {
                count++;
                if(count>=2000)//1秒
                {
                        count=0;
                        sign=0;//开启所有PWM
                }
        }
        else
        {
                counter++;
                tt1++;
                if(counter >= 15) counter = 0;
                if(counter >= PWM7) P1_0 = 0; else P1_0 = 1;
                if(counter >= PWM6) P1_1 = 0; else P1_1 = 1;
                if(counter >= PWM5) P1_2 = 0; else P1_2 = 1;
                if(counter >= PWM4) P1_3 = 0; else P1_3 = 1;
                if(counter >= PWM3) P1_4 = 0; else P1_4 = 1;
                if(counter >= PWM2) P1_5 = 0; else P1_5 = 1;
                if(counter >= PWM1) P1_6 = 0; else P1_6 = 1;
                if(counter >= PWM0) P1_7 = 0; else P1_7 = 1;
        }
}

网友N:
PWM 控制灯亮度  cross移位

网友L:
饭要一口一口吃,代码要一个字一个字敲
A1.点亮第一颗Led
A2.用Delay令Led闪烁
A3.不用Delay令Led闪烁
A4.不用Delay令Led短亮长暗
A5.加速闪烁到肉眼看不出
A6.调节亮暗时间以控制Led亮度
A7.把亮暗时改为自动增减,形成一个呼吸灯
B1.点亮第二颗Led
B2.用Delay依次点亮其他Led
B3.不用Delay依次点亮其他Led
B4.重复B3,点亮第二颗Led时熄灭前一颗
B5.当最后一颗熄灭时,点亮第一颗,形成流水灯循环
B6.重复B3,点亮第三颗Led时熄灭第一颗形成拖尾
C1.A6+B3以半光亮度依次点亮Led
C2.A7+B6以渐暗方式形成拖尾达成目标

网友J:
在main函数内产生8路不同占空比的PWM,用于控制8颗LED的不同亮度,然后用定时器中断进行二维数组查表即可。

网友K:
你牵涉到频占比,肯定要开一个定时器,设置4个变量,temp1-temp4,初始值分别0xf0,0xf8,0xfc,0xfe。在定时器中段中每隔1ms,把四个变量轮流赋值led,然后,按标准流水灯的做法,在合适时机,同时给这4个变量,做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