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串口TX,RX可以和VCC平行走线吗?

楼主(2022-02-23):
(无正文)

网友A:
没问题哈。

网友B:
可以,中间用铜皮隔开就行了,应该没啥影响

网友C:
线长的话最好隔开

网友D:
可以,中间用铜皮隔开就行了

网友E:
可以,串口低速率,走通就行

网友F:
主要看速率,在波特率低于2.5m情况下,如115200,460800等,都是无所谓的。高于4m会有影响。

网友G:
可以,应该没啥影响

网友H:
串口,随便走

网友I:
UART这么低的速率还不到要考虑平行的程度。

网友J:
可以,你担心的又是什么呢?何也?

网友K:
线路短没关系,线路长建议中间铺地过孔,但是串口速率不高,没多少影响的

网友L:
要看距离,线路短,没有多大引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