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单片机原理图中adc0832 怎么现实加 减频率的原理吗?

楼主:
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 图中左侧adc0832 怎么现实加 减频率的原理吗 在线求助

网友A(2022-02-23):
开局一张图,功能全靠猜

网友B:
ADC0832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传给单片机,当这信号表示的物理量大于(小于)按键设置的量时,单片机将调整驱动频率(脉宽调整?),使管道压力或者电机转速符合要求。这原理跟数控恒温烙铁原理一样。

网友C:
功能是涡流检查钢管的锈蚀程度 在进行分类

网友D:
adc0832是模拟量采集,并不能改变频率;
按键的加减,应该是对采集的数据处理后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dc0832是模拟量采集,并不能改变频率;
按键的加减,应该是对采集的数据处理后用的

就是不懂按键加减

网友E:
频率变动,与AD无关,AD只起模数转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