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纹波,周期性的跳变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2-02-23):
TPS62110这个开关电源芯片输出电源纹波有一个周期性的跳变,应该是开关的切换频率导致的,请问这种怎么解决。

网友A:
貌似加大电感量会变好

网友B:
通常加RC吸收和LC π型滤波电路(附示意图红框)

网友C:
空载测的吧?带载了会好些。

网友D:
这种纹波只能用电容电感这些无源器件来吸收了。

网友E:
无论你怎么做,这个图形(纹波)是一定存在的!
只是幅度,应当控制在某个范围内,就可以了,完全消除,不可能。这是开关电源的特性。

网友F:
开关电源杂波严重,无得搞.要求严格,就加线性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