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UC3842怎么测量的?

楼主(2022-02-23):
对了,电动车的充电器,3842的电源管理芯片,如何测量好坏?是不是给7脚供17V电,然后用万用表黑表笔接5脚接地脚,红表笔接8脚,测量是否有5V输出,没错吧,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先看看充电器好不好用再说别的。

网友:
先看看充电器好不好用再说别的。

我视频看到的,不太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视频看到的,不太懂呢

不是还有对地阻值测量吗,怎么测,是不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量?

网友:
先看看充电器好不好用再说别的。

不是还有对地阻值测量吗,怎么测,是不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量?

网友C:
充分了解此电源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就知道测量哪里了?一知半解不成啊。
例如:如你如说,测量到的电压是4.1V,当如何判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