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hs1101温湿度检测程序问题

楼主(2022-02-23):
    用ds18b20显示温度,hs1101显示湿度,但我写的湿度程序编译没有错误,就是在lcd12864上不显示,有没有大神帮我看一下,会不会是我的定时器和计数器写错了。//main.c

/*主程序为程序的入口,用于调用各个子程序。注意一般将
“#include <STC15.H>”头文件放在程序开始,这样后面
的头文件如#include "oled.h"和"Display.h"就不需包含“#include <STC15.H>”头文件了。*/
#include "STC15.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_m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lcd12864cx.h"
#include "1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0,tem1;
uchar code num[]={"0123456789."};
uchar dats;
void GPIO_Init();
void T0_Init();
void T1_Init();

void T1_Init()//计数器
{
        TMOD=0X40;              //0100 0000
        TH1=0x00;
        TL1=0x00;
        EA=1;
        ET1=1;
        TR1=1;
}
/*
T1 每50000us中断一次
*/
void T0_Init()//定时器
{

  TMOD=0x00;              //0000 00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1_ISR() interrupt 3
{
//EA =0;
//TR0=0;
//TR1=0;
//TR0=1;
//TR1=1;
//EA=1;
}
void T0_ISR() interrupt 1
{
//        unsigned char m;
//  m++;
//        if(m>=20)
//        {m=0;
          tem0=TH1;
                tem1=TL1;
//        }
}

void main()
{

  uint temp;

        GPIO_Init();
        OLED_Clear();
        clrram ();
        OLED_Init();
  hello_init();
        display_init();
        delay_ms(200);
        delay_ms(200);
        delay_ms(200);
        delay_ms(200);
        delay_ms(200);
        OLED_Clear();
        T0_Init();
  T1_Init();
lcd_display();
oled_display();

        while(1)
        {
//         tran();
         dats=tran();
         temp=read_temperature();
         co_disp(0,2,temp/100,temp%100/10,num);
         co_disp(0,3,10,temp%10,num);
         co_disp(1,3,dats/10,dats%10,num);
  //co_disp(1,4,dat/10,num2%10,num);
         //co_disp(3,2,num3/10,num3%10,num);
  // co_disp(3,6,num4/10,num4%10,num);
         if(flag==1)

                 OLED_ShowString(28,0,"T:+",16);
   if(flag==0)
         {
                 if((temp/100==0)&&(temp%100/10==0)&&(temp%10==0))
                 OLED_ShowString(28,0,"T:0",16);//不显示+00.0℃;而是显示000.0℃。
                 else
                 OLED_ShowString(28,0,"T:-",16);
         }

         OLED_ShowNum(52,0,temp/10,2,16);

         OLED_ShowString(68,0,".",16);
         OLED_ShowNum(76,0,temp%100,1,16);
   OLED_ShowString(32,2,":+",16);
   OLED_ShowString(96,2,":-",16);

        }

  // OLED_ShowNum(48,2,num1,2,16);
         //OLED_ShowNum(112,2,num2,2,16);

        }

//这是hs1101的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1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RH;
uint f=0;//初值
uchar tran()
{
        uchar p;
        f=tem0*256+tem1;
        f=f*20;
        if((6805<=f)&&(f<=8292))//相对湿度在有效范围内0%--100%      RH=RH1+10*(Freq1-Freq)/(Freq1-Freq2)
        {
    if((6805<f)&&(f<=6977))
{RH=90+10*(6977-f)/(6977-6805);}
if( (6977 < f)&&(f<=7140))
{RH=80+10*(7140-f)/(7140-6977);}
if((7140<f)&&(f<=7296))
{ RH=70+10*(7296-f)/(7296-7140);  }
if((7296<f)&&(f<=7444))
{ RH=60+10*(7444-f)/(7444-7296);  }
if((7444< f)&&(f<=7589))
{ RH=50+10*(7589-f)/(7589-7444);  }
if((7589<f)&&(f<=7729))
{ RH=40+10*(7729-f)/(7729-7589);  }
if((7729<f)&&(f<=7869))
{ RH=30+10*(7869-f)/(7869-7729);  }
if((7869<f)&&(f<=8008))
{ RH=20+10*(8008-f)/(8008-7869);   }
if((8008<f)&&(f<=8148))
{ RH=10+10*(8148-f)/(8148-8008);  }
if((8148<f)&&(f<=8292))
{ RH=0+10*(8292-f)/(8292-8148);  }

        }
else
{
RH=0;
  }

for (p=0;p<200;p++)
for (p=0;p<200;p++);           //延时
return RH;
}

Keil代码下载:
新建文件夹 (13) -

网友A:
1、不要扯上温度,直接在对屏上显示一个数字会不会?
2、将内存中,某个单元中的数据,送到屏上显示会不会?
会做1、2后,再谈温度:
采到温度后,将温度值丢入内存中,再调用“2、的程序”,不就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