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il C语言中数组赋值问题

楼主(2022-02-23):
unchar TIME[7] = {0x00, 0x00, 0x12, 0x23, 0x02, 0x06, 0x22};
void Timepros()
{

        Disp1[0]=TIME[0]/16;
        Disp1[1]=TIME[0]&0x0f;
        Disp1[2]='F';
        Disp1[3]=TIME[1]/16;
        Disp1[4]=TIME[1]&0x0f;
        Disp1[5]='K';
        Disp1[6]=TIME[2]/16;
        Disp1[7]=TIME[2]&0x0f;
        Disp1[8]='Y';
}
关于这段赋值一直报错,初学单片机一下午了还没能解决问题,我是想将DS1302的时钟数据储存在一个数组中,然后LCD1602液晶显示屏幕显示出来,可一直没成功,有人能帮我解答下吗?

网友A:
不把报错讯息一起贴上来是要考我们吗?
我猜是unchar<------ uchar?

网友B:
Disp[2][5][8]里面放的是ASCII码,其他放的都是数字,没转ASCII,这两种数据肯定有一个是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isp[2][5][8]里面放的是ASCII码,其他放的都是数字,没转ASCII,这两种数据肯定有一个是错的。

你知道不知道, 很多老码农,为了方便验证一些东西, 通常在做显示库时候,会把 0x00~0x0F 这个索引位置放上 0~F 的字库,来方便显示 16进制?  换句话说, 0x01 可以索引到 ‘1’ , 0x31 也可以索引到‘1’ , 同样 0x41可以索引到 'A'  。0x0A 也可以索引到‘A'。很明显按楼主的提问,和发上来的代码看,在别人代码上修改的概率是极高的,你怎么知道显示用的不是”完全库“?

你都没看人家代码,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一定有一个错? 人家有说是显示出错么? 人家沙发帮了那么多人,看过的代码不比你多? 人家都说要看看代码,你以为就你知字符转换问题?

一般,很多人都是半桶水晃荡,这段时间看你晃荡的很厉害,哪儿都有看到你喷两句的,问题是你有半桶水么? 一会儿在这里说”错“,一会儿在那里说”无知“的, 你自己有”真知“么,真的说对的有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不知道, 很多老码农,为了方便验证一些东西, 通常在做显示库时候,会把 0x00~0x0F 这个索引位置 ...

你还真以为你是学阀了?你以为你是根葱,可惜没人拿你蘸酱。

网友D:
贴下报错信息大家才能帮你定位错误啊

网友E:
数据类型一致不一致,数组内部的数据类型要求一致

网友F:
楼主快把错误信息发上来。。你只说报错,又不说错误信息会出人命的知道不?
好比见人就说身体难受,又不说头痛还是脚麻,大家靠猜来帮你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不知道, 很多老码农,为了方便验证一些东西, 通常在做显示库时候,会把 0x00~0x0F 这个索引位置 ...

论坛是大家提出问题讨论解决问题的地方,你这一句你不行那一句半桶水晃荡,合着整个论坛全都靠你呗?不要老是觉得自己很厉害,谦虚才能使人进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不是今天你不对,明天他不对,发现不了问题怎么进步,大家都是一步一步学过来的,希望你能保持自己的敬畏之心吧。

说远了,建议楼主问问题的时候最好把错误信息截个图,或者把程序打包上来,这几行代码只能看出这些
        Disp1[0] = 0;
        Disp1[1] = 0;
        Disp1[2] = 'F';
        Disp1[3] = 0;
        Disp1[4] = 0;
        Disp1[5] = 'K';
        Disp1[6] = 1;
        Disp1[7] = 2;
        Disp1[8] = 'Y';

网友H:
关键是提升自查的能力,现在这个问题还很初级,更复杂时,咋办?总要学会自己走路的吧。

网友I:
unchar TIME[7] = {0x00, 0x00, 0x12, 0x23, 0x02, 0x06, 0x22};
void Timepros()
{

        Disp1[0]=TIME[0]/16;
        Disp1[1]=TIME[0]&0x0f;
        Disp1[2]='F';
        Disp1[3]=TIME[1]/16;
        Disp1[4]=TIME[1]&0x0f;
        Disp1[5]='K';
        Disp1[6]=TIME[2]/16;
        Disp1[7]=TIME[2]&0x0f;
        Disp1[8]='Y';
}

这个【code】用在这里是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J:
没转ASCII,导致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I:
unchar TIME[7] = {0x00, 0x00, 0x12, 0x23, 0x02, 0x06, 0x22};
void Timepros()
{

论坛功能

unchar TIME[7] = {0x00, 0x00, 0x12, 0x23, 0x02, 0x06, 0x22};
void Timepros()
{

        Disp1[0]=TIME[0]/16;
        Disp1[1]=TIME[0]&0x0f;
        Disp1[2]='F';
        Disp1[3]=TIME[1]/16;
        Disp1[4]=TIME[1]&0x0f;
        Disp1[5]='K';
        Disp1[6]=TIME[2]/16;
        Disp1[7]=TIME[2]&0x0f;
        Disp1[8]='Y';
}

用【code】代码【/code】用作代码排版

网友K:
去掉函数Timepros()末尾的 就可以了。

网友I: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网友L:
设置一个变量,将TIME数组的数量给变量参与计算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不知道, 很多老码农,为了方便验证一些东西, 通常在做显示库时候,会把 0x00~0x0F 这个索引位置 ...

完全没有道理,“错”、“无知”说的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