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实现RFID卡接近和存在检测的疑问

楼主(2022-02-23):
不考虑读卡的具体信息。只是用一个简单的线路实现检测13.56M IC卡的存在。
参考别人样品方案,测试大概原理好像是:单片机一个IO口输出13.56M频率到天线。隔1s输出20ms的13.56M方波的样子。天线回波用二极管检波电路得到回波中存在包络(应该是卡返回数据产生的包络),单片机一个AD口检测识别包络来识别卡存在(无卡时没包络,ad波形平稳,有卡时有高低变化)。
以上原理是我的测试加猜测。

我自己也用单片机写了一个隔1s输出20ms的13.56M波形到天线。但是返回的波形就是没有包络(排除硬件电路问题,因为我就是PIN对PIN替换了别人的芯片。发射接收都是别人的电路)。

问:
1:我测试加猜测的原理是否正确
2:IC卡放在13.56M的信号中就会自己返回一些数据吗?还是说要我发送的13.56M信号中要包含什么信息才能让卡返回数据现在我做的一直没有返回包络波形,让我怀疑样品发送的20ms会不会不是简单的13.56M方波,而是带了让卡返回数据的指令。(我用示波器抓取测样品发出的13.56M又没抓到什么特殊的)

网友A:
仔细看看rc522的说明书,或许能帮助理解

网友B:
可以网上搜一下ISO14443这个标准,里面part2有写具体的调制方式

网友C:
你全猜对了!对一个不了解RFID工作原理的人来说。楼主很聪明,实验方法恰当、正确。分析在理。赞一下。
你看到的13.56MHz只是载波信号,“包络”的确是数据信息。
你需要向卡发出寻卡命令(或其它,只要是卡能“听”懂的命令),它才返回信息。
如果卡收不到命令,主在那里瞎%%,你说它%%什么合适呢?说不定还干扰到其它东东呢。是这个道理吧。无人问它,它就不%%,没毛病吧。
照沙发、板凳说的做。OK!
HF 的标签常用的协议有15693和14443。大同小异。

网友D(2025-06-16):
这个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