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点阵LED程序问题

楼主(2022-02-23):
请问大佬们,做点阵led流动字体精确延时移动时,无意间发现设置变量flag1s 与TF0下延时时间不相同,不太明白,求教各位啦

用TF0时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7D,0x01,0x01,0x7D,0xFF,0xFF,0xE3,0xC1,
        0x81,0x03,0x03,0x81,0xC1,0xE3,0xFF,0xFF,
        0x81,0x01,0x3F,0x3F,0x3F,0x01,0x81,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void main()
{

        ENLED = 0;
        ADDR3 = 0;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ET0 = 1;
        while(1)
        {
                if(TF0 == 1)
        {
                TF0 =0;

                }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static unsigned int tmr = 0;
        TH0 = 0xFC;
        TL0 = 0x67;

        P0 = 0xFF;

        switch(i)
        {
                case 0:ADDR2 = 0;ADDR1 = 0;ADDR0 = 0;i++;P0=image[index+0];break;
                case 1:ADDR2 = 0;ADDR1 = 0;ADDR0 = 1;i++;P0=image[index+1];break;
                case 2:ADDR2 = 0;ADDR1 = 1;ADDR0 = 0;i++;P0=image[index+2];break;
                case 3:ADDR2 = 0;ADDR1 = 1;ADDR0 = 1;i++;P0=image[index+3];break;
                case 4:ADDR2 = 1;ADDR1 = 0;ADDR0 = 0;i++;P0=image[index+4];break;
                case 5:ADDR2 = 1;ADDR1 = 0;ADDR0 = 1;i++;P0=image[index+5];break;
                case 6:ADDR2 = 1;ADDR1 = 1;ADDR0 = 0;i++;P0=image[index+6];break;
                case 7:ADDR2 = 1;ADDR1 = 1;ADDR0 = 1;i=0;P0=image[index+7];break;

        }
        if(TF0 == 0)
        {
                TF0 =1;
                tmr++ ;
                if(tmr>=1000)
                {
                        tmr =0;
                index ++;
                if(index >=32)
                {
                        index = 0;
        }
                }
        }
}

控制flag1s条件时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7D,0x01,0x01,0x7D,0xFF,0xFF,0xE3,0xC1,
        0x81,0x03,0x03,0x81,0xC1,0xE3,0xFF,0xFF,
        0x81,0x01,0x3F,0x3F,0x3F,0x01,0x81,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char flag1s = 0;
void main()
{

        ENLED = 0;
        ADDR3 = 0;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ET0 = 1;
        while(1)
        {
                if(flag1s == 1)
        {
                flag1s =0;

                }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static unsigned int tmr = 0;
        TH0 = 0xFC;
        TL0 = 0x67;

        P0 = 0xFF;

        switch(i)
        {
                case 0:ADDR2 = 0;ADDR1 = 0;ADDR0 = 0;i++;P0=image[index+0];break;
                case 1:ADDR2 = 0;ADDR1 = 0;ADDR0 = 1;i++;P0=image[index+1];break;
                case 2:ADDR2 = 0;ADDR1 = 1;ADDR0 = 0;i++;P0=image[index+2];break;
                case 3:ADDR2 = 0;ADDR1 = 1;ADDR0 = 1;i++;P0=image[index+3];break;
                case 4:ADDR2 = 1;ADDR1 = 0;ADDR0 = 0;i++;P0=image[index+4];break;
                case 5:ADDR2 = 1;ADDR1 = 0;ADDR0 = 1;i++;P0=image[index+5];break;
                case 6:ADDR2 = 1;ADDR1 = 1;ADDR0 = 0;i++;P0=image[index+6];break;
                case 7:ADDR2 = 1;ADDR1 = 1;ADDR0 = 1;i=0;P0=image[index+7];break;

        }
        if(flag1s == 0)
        {
                flag1s =1;
                tmr++ ;
                if(tmr>=1000)
                {
                        tmr =0;
                index ++;
                if(index >=32)
                {
                        index = 0;
        }
                }
        }
}

网友A:
两种定时方式的基本架构
//查询方式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while(1)
        {
                if(TF0 == 1)//查询
                {
                        TF0 =0;//需要软件复位
                        TH0 = 0xFC;
                        TL0 = 0x67;
                        //需要定时的任务
                }
                //其它任务
        }
}

//中断方式
void main()
{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ET0 = 1;
        while(1)
        {
                //其他任务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TF0由内部硬件自动复位
        TH0 = 0xFC;
        TL0 = 0x67;
        //需要定时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