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一个太阳能追踪系统,用的2个步进电机,请问日落后怎末让步进电机返回初始位置呢?

楼主(2022-02-23):
(无正文)

网友A:
太阳能追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太阳方位检测,另一个是季节不同,日出日落位置不同,控制上就是电机正反转控制了。

网友B:
考虑加一个光敏电路做检测吧?晚上暗环境,检测这个光敏的阻值,然后电机转动至原始位置并触发限位开关后停止。

网友C:
安全做法,每天可以读取一次准确时钟,做授时动作。 按照年历每天几点回到初始位置,一天误差不会超过几秒。

网友D:
返回第二天日出位置即可。

网友E:
加个轮子,让他跟着太阳跑

网友F:
加个光敏传感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安全做法,每天可以读取一次准确时钟,做授时动作。 按照年历每天几点回到初始位置,一天误差不会超过几秒 ...

我觉得这个方法最容易实现

网友H:
记下:从开始运行 至 日落后 运行的步数和方向,日落后,反过来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