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单片机开发板上的彩屏型号?

楼主:
你好,我的开发板是HC6800-EM3 V3.0。给我的带的彩屏如下图

特别说明一下,我的开发板在左上角有一个16*16的点阵

网友A(2022-02-25):
资料上标写 12864/19264 具体是哪款以长宽比例来确定

网友B:
看看自带的说明书或例程里的源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资料上标写 12864/19264 具体是哪款以长宽比例来确定

这个是TFT彩屏,不是12864/19264,PCB上写着TFT-032-SD-TP,意思应该是带SD卡读写,触摸屏,032应该是3.2寸的意思,至于是什么型号,最好根据普中提供的一些芯片信息来判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TFT彩屏,不是12864/19264,PCB上写着TFT-032-SD-TP,意思应该是带SD卡读写,触摸屏,032应该是3.2 ...

HC6800 - EM3 V3.0 资料上就是这么标的TFT12864/19264。就像屏幕种类有CRT/LCD/TFT/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