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orflash芯片工作不稳定问题分析

楼主(2022-02-24):
一款较老的嵌入式产品,用于电力系统领域.

近年有好几次出现多台产品同时出现手动重启装置无法启动,   最多时同时10台出现同样问题,
测试发现只要更换原先的windbond的 norflash芯片(25Q64CV),装置就能正常运行.

1、测试发现:读取换下的旧nor芯片数据,再将其烧写到新nor(同型),都能正常启动.
2、比较读取的数据与原始程序,个别直接存在差异,有的没有差异,但是如1,仍能正常启动
3、有没可能是nor的寄存器被改写了,导致无法工作?

更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大批量的出问题?           我非本专业,安排查这个很是头疼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原来的产品更换了一种Norflash芯片就有可能无法正常启动??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觉得不同型号的芯片是可以直接替换的???不同的的芯片型号就已经说明了工作条件有所改变,上电之后的初始化,以及启动速度都有可能完全不相同。运气好就能启动,运气不好就起不了。

网友B:
那再把他换回去必定出现吗?如果不是必定出现无解,一切都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原来的产品更换了一种Norflash芯片就有可能无法正常启动??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觉得不同型 ...

更换的是原先同样的厂家、同样型号的nor芯片;

刚试验了下,将出问题的插件的芯片焊接到好板子是无法运行的,试验了2个样本均是如此。

初步怀疑是不是现场,导致nor的寄存器被改写了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再把他换回去必定出现吗?如果不是必定出现无解,一切都是猜测

感谢回复
见最新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过于频繁的写flash导致超过寿命(1~10万次),把flash写坏了。

网友:
应该是过于频繁的写flash导致超过寿命(1~10万次),把flash写坏了。

它存储的是uboot与内核,应该不是频繁读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