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号电池制做9V方块电池

楼主(2022-02-24):
由两只三极管和一只电感线圈构成的DC-DC转换器效率高(80%左右)。用它来制做9V方块电池非常简单。电路原理图及成品外观图如下:

外观图

外观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楼主是否可提供电感线圈的数据,谢谢!

网友B:
老大 这么做的意义是啥 7号电池比叠层容量大吗

网友C:
按你给的图 这个电路效率不高 不可能有80%

网友D:
这是升压电路,效率更加低。。。。

楼主(2022-04-18):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楼主是否可提供电感线圈的数据,谢谢!

由于没直接给我回复,我是无意看自己贴子才看到你的回复的。电感磁心选用直经10毫米的高导磁环,初级6圈,次级36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 这么做的意义是啥 7号电池比叠层容量大吗

今天才看到你的回复,7号电池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给的图 这个电路效率不高 不可能有80%

今天才看到你的回复,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70年代无线电杂志介绍的一款电路(原图没有俩二极管),效率可达75%以上,我常用它来制作低压仪器。经过改近电路还上千伏的仪表。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升压电路,效率更加低。。。。

今天才看到你的回复,这不是一般的升压电路,负载电流直接通过三极管基极回馈震荡所以效率高。

网友E:
变比改一下能不能做个兆欧表用的电源,省的测量时手动摇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比改一下能不能做个兆欧表用的电源,省的测量时手动摇手柄

http://www.51hei.com/bbs/dpj-217365-1.html

网友F:
留爪,学习,后面再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