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一个函数 返回值可以返回 两个吗?

楼主(2022-02-24):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但是你可以返回数组 然后分解即可
如果想返回多个数组 可以返回一个指向指针的指针

网友B:
只能定义一个结构体,然后返回这个结构体指针了。

网友C:
1、返回结构体;
2、返回指针(与结构体同一思想);
3、通过函数参数返回

网友D:
通过指针或结构体,定义参数,起到返回多个参数值的效果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学scanf(),参数是指针,可以返回多个值,改变指针指向的地址内容就行了。

网友E:
返回多参数的话。一般是用指针。

网友F:
要分场合,给计算机写程序,自然用指针数组之类解决多回参数问题;在单片机,要看大小,把几个参数,合并成一个字节或一个字等返回。

网友G:
可以返回2个数值, touch panel 的处理函数就是需要返回x,y坐标. 用指针处理就可以返回2个数值了.

网友H:
Example:
typedef struct
{
        int a;
        int b;
}Return_TypeDef;

Return_TypeDef Func()
{
        Return_TypeDef ret_value;
        ret_value.a=10;
        ret_value.b=5;
        return ret_value;
}

int main()
{
        Return_TypeDef  ret=Func();
        //you can get retturn value [ret.a =10; and ret.b=5 ]

}

网友I:
“在C语言中,函数只能返回一个值,要返回两个值,可以改换思路,通过其它方式做到。 1 建立数组,返回指针。 在要返回的两个值类型相同时,可以用创建数组的方式,将要返回的值存在数组中,并返回数组首地址,这样就可以实现返回两个值的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要返回数组首地址,那么返回的值不可以是...

网友J:
如果有返回值的话,通过返回结构体指针方式。如果无返回值,通过传入参数返回,可以是数组的指针,或者多个单独变量的指针形式。

网友K:
可以返回一个结构体,结构体里面包含多个数据

网友H:
可以
Example:
typedef struct
{
        int a;
        int b;
        int c;
.....

}Return_TypeDef;

网友L:
可以的,定义一个结构体,把你想要的数据存在结构体里,函数返回该结构体即可

网友M:
准确的说只能返回一个参数,参数类型就是函数类型。需要返回两个,可以用指针,结构体等函数类型

网友N:
就我看不见题?

网友O:
返回指针,指向数组

网友P:
不可以,可以定义数组、结构体等,返回一个集合形式,然后再根据需要进行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