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关于单片机的行车测速系统设计 买了块51开发板 还要买什么?

楼主(2022-02-24):
如题 求指导

网友A:
还要买一块钕铁硼磁铁和一个霍尔传感器。磁铁可以多买。这样轮子转一圈霍尔就知道时间了,然后用轮子的周长算速度就行了。

网友B:
红外的也可以,与霍尔传感器一样的测速原理。

网友C:
1、可以采用光电采集和霍尔采集,第一种:主要需要U型光电对管和编码器,第二种:主要霍尔传感器采集和磁钢
2、也可以直接利用有编码器的电机

网友D:
还要买辆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