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的MCU芯片烧录后再过炉焊接,里面的程序能保存几年?

楼主(2022-02-24):
急急急,小白又来请教问题了,各路大神知道的请不吝赐教!
我们公司2019年的一款产品,用的TI的一款MCU芯片。生产后都是经过严格测试的。年前有几百台库存放了两年后卖给客户。客户上电后,发现有大约25%不工作。寄回来一部分检查,都是程序没跑起来,重新烧录就正常了,初步判断是代码损坏。
这批产品生产流程是,先做小模块,然后给小模块进行芯片烧录。再把小模块放到产品的PCB板上再次回流焊的,考虑会不会是因为温度导致的芯片内部flash的代码提前损坏了。各位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我们大批量的产品,这个小模块都是有排针,插件焊接到产品的板子上,也就是过的波峰焊。只有这次是贴片,过的是回流焊。主要是出厂前,测试都OK,放着放着程序没了?!
各位请分享下经验或者提一些线索吧!非常感激!

网友A:
个人感觉不会是程序没了
我这都是先烧录再过炉的,我们这量大,供应商是愿意代烧录的,所以,基本都是先烧录再过炉的,很少有程序方面不良的,有不良的也只是单片机本身的不良
但像这种一开始是可以的,久了就不行了,重新烧录就行了,这倒是碰到过,却也找不到原因,反正是再次烧录之后,你想让问题重现,各种方法都试了,一直找不到问题,也就不管了
比例是没有那么多的
你这都25%了,就不是小问题了

网友B:
先回读,做比对,厘清问题.

网友C:
这种问题估计是批次的单片机质量问题。

网友D:
单片机放坏的除环境恶劣外只有一种可能: 质量差。

网友E:
我之前也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后续分析很大可能是静电损坏导致。特别是冬季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静电防护哪怕上面有静电防护器件也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潮湿天气稍微好些。后续导入三防漆保护,也让员工增加防护意识。最后还是调整电路加强防护才好转。不同产品及静电防护等级不一样,这些只给你参考了。实际情况就要你自己分析看看了。一般让芯片厂或者第三方分析机构分析都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F:
我也考虑是静电问题,你那个排针影响很大

网友G:
剩余不使用的空间使用 unsigned char code 数组填充随机字节,EEPROM若没有使用,全部填充随机,上电对该数组和EEPROM校验检查,通过后执行用户程序,否则为代码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不会是程序没了
我这都是先烧录再过炉的,我们这量大,供应商是愿意代烧录的,所以,基本都是先烧录再 ...

是啊,现在想复现都难。我们分析这么大的比例一定是有个规律在里面的。如果说代码Bug,但是什么样的Bug会放几年才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估计是批次的单片机质量问题。

这个有考虑,但是过去那么久了,很难确认。即使当时真的是买到了翻新的芯片,那也要有原因导致这个现象才行。毕竟出厂测试OK,现在重烧OK。不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后续分析很大可能是静电损坏导致。特别是冬季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静电防护哪怕 ...

你们后来是请了第三方机构鉴定出来是静电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考虑是静电问题,你那个排针影响很大

用排针的是其他的产品,没有这个问题过。这次的是贴片的,过的回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放坏的除环境恶劣外只有一种可能: 质量差。

可是重新烧录就正常了,就坏了代码区吗?

网友H:
规格不是-20~80°嘛。。。。你回流焊300-400°去了,,,,,这还问什么,一切异常都是正常的

网友E:
我们没有找第三方机构分析。但是,我们拿良品去实验室做静电损坏测试,结果复现了不良的情况。20件良品,按静电级数不同,部分数据丢失重新写入还能使用,可是严重的就直接损坏,连数据都写不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规格不是-20~80°嘛。。。。你回流焊300-400°去了,,,,,这还问什么,一切异常都是正常的

兄弟,除了邦定的,批量大的都是先烧录再过炉的,单片机在板上就没有那么好烧录了
而且,工作温度不等于最高耐热温度

网友I:
这种丢程序的问题也有碰到过,建议先把程序读出来做比对,看看能不能找到规律,还有就是工作环境,外界的磁场也有可能改写数据,另外硬件部分也要检查是否设计缺陷.

网友J:
物理知识:
芯片中0、1的保存,依赖于芯片部件对充电电荷的锁定(电荷被锁程度,决定是0是1),高温易使半导体更易漏电(导电),引起电荷泄漏。这是一定的,但泄漏多少是安全的,要看生产商的承诺书。
高温会导致非易失性存储留失数据,许多人都会忽视的(想不到的)。
看看工艺能不能改改生产次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物理知识:
芯片中0、1的保存,依赖于芯片部件对充电电荷的锁定(电荷被锁程度,决定是0是1),高温易使半 ...

多谢回复,我们也是有这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丢程序的问题也有碰到过,建议先把程序读出来做比对,看看能不能找到规律,还有就是工作环境,外界的磁 ...

能读出来吗?烧录的时候加锁了

网友K:
高温会使flash保存时间变短,但是回流焊才几秒钟啊?肯定不是焊接造成的,静电才是更可疑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排针的是其他的产品,没有这个问题过。这次的是贴片的,过的回流焊。

这样问题没有遇过。我是设计电路时就考虑在线烧录。单片机是买下直接寄到PCB贴片加工厂。板子回来再烧录,也就3~5秒钟烧一片。不过按道理芯片烧好过焊后测试没有问题就不应该放置后发生问题。估猜还是静电导致的可能性大。是否考虑用防静电自密封袋包装。

网友M:
程序不会丢失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规格不是-20~80°嘛。。。。你回流焊300-400°去了,,,,,这还问什么,一切异常都是正常的

规格是芯片通电正常工作温度,你家芯片回流焊的时候可以通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