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前辈知道汽车的伺服电机怎么控制的嘛

楼主(2022-02-25):
汽车伺服电机的控制方式我不太懂,想在这里了解一下。在其他的论坛和网站上都没有相关的记录。

网友A:
汽车伺服电机,也是电机,能控制电机就行了,置于用不用在汽车上,与控制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伺服电机,也是电机,能控制电机就行了,置于用不用在汽车上,与控制无关。

我想了解的是,汽车伺服电机的pwm控制方法。我了解了s90那种小型伺服电机,我感觉应该差不多,我把程序输入进去以后发现不通用。汽车的伺服电机,我用的是5个口的一个+12v一个-12v一个接地,一个信号线,一个+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