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中用按键控制蜂鸣器

楼主(2022-02-25):
其中,我设置的按键对蜂鸣器进行控制,但是在仿真的时候,按键按下,蜂鸣器并不响,同时数码管的倒计时显示也受到了影响
#define _MAIN_C
#include "use.h"
#include "main.h"
#include "time.h"
#include "key.h"
bit flag1s;
sbit nsg = P2^0;
sbit nsy = P2^1;
sbit nsr = P2^2;
sbit weg = P2^5;
sbit wey = P2^4;
sbit wer = P2^3;
sbit k1 = P3^5;
sbit k2 = P3^6;
sbit bp = P1^0;
int key1 = 1;
int key2 = 1;
int Bun=0;

uchar count1s,NS_time,WE_time;
uchar GreenTime=30,RedTime=35;
uchar index=0;
enum eStaSysterm StaSysterm=NormalRun;
void Beep_on()
{
        bp=~bp;
        Delay10us(2000);
}
void keypros1()
{
        if(k1 == 0)
        {
                if(wer == 1)
                {
                                key1 = 2;
                                Bun=10;
                }
        }
        while(!k1);
}
void keypros2()
{
        if(k2 == 0)
        {
                if(nsr == 1)
                {
                        key2 = 2;
                        Bun=10;
                }
        while(!k2);
        }
}

void main()
{
        EA=1;
        InintTimer0();
        while(1)
        {
                LEDScan();
                KeyDriver();
                keypros2();
                keypros1();
                if((Bun > 0 && key1 == 2) || (Bun > 0 && key2 == 2)  )
                {
                        Beep_on();
                        Bun--;
                }
                if(Bun<0)
                {
                        key1=1;
                        key2=1;
                }
                if(flag1s)
                {
                        flag1s=0;
                        NS_time--;
                        WE_time--;
                }
        }
}
void InintTimer0()
{
        TMOD=0X01;
        TH0=0X4C;
        TL0=0X00;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BB;
        TL0=0X00;
        KeyScan();
        if(++count1s<50)        return;
        count1s=0;
        if(StaSysterm==NormalRun) flag1s=1;
}
void LEDScan()
{
         if(StaSysterm==NormalRun)
         {
                if(NS_time==0 || WE_time==0)
                {
                        switch(index)
                        {
                                case 0:
                                {
                                        index=1;
                                        NS_time=GreenTime;
                                        WE_time=RedTime;
                                        P2=0x09;
                                }break;
                                case 1:
                                {
                                        index=2;
                                        NS_time=RedTime-GreenTime;
                                        P2=0X0A;
                                }break;
                                case 2:
                                {
                                        index=3;
                                        NS_time=RedTime;
                                        WE_time=GreenTime;
                                        P2=0X24;
                                }break;
                                case 3:
                                {
                                        index=0;
                                        WE_time=RedTime-GreenTime;
                                        P2=0X14;
                                }break;
                                default:break;
                        }
                }
                Seg_Display(NS_time/10,0);
                Seg_Display(NS_time%10,1);
                Seg_Display(WE_time/10,2);
                Seg_Display(WE_time%10,3);
        }
        else if(StaSysterm==UrgentRun)
        {
                P2=0x12;
                Delayms(200);
                P2=0x00;
                Delayms(200);
        }
}

网友A:
void Beep_on()
{
        bp=~bp; //蜂鸣器分有源、无源,不响是用了后者或器件问题
        Delay10us(2000);//蜂鸣器触发后延时,程序中更新显示要等这个结束
}

网友B:
没仔细看,不过你KEYSCAN放中断里不对,软件逻辑有问题

网友C:
蜂鸣器,按键扫描中都不应该有软件延时这种阻塞延时,通过定时器计数方式实现无阻塞延时。

网友D:
不看程序了,查查有没有在中断中用了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