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程序,同样版本单片机硬件,程序运行状态不一样,会是哪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2-02-25):
使用同样电路的两块硬件板,烧录同一个程序,一个板子运行时程序十分流畅,但另一块板子运行开始会卡住,要等待才能走起来,这是属于硬件的问题吗,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网友A:
多半是程序问题,但不排除软件问题。
更精确估判需要硬件的原理,软件的方案及实现的方法,才能分析得出。

网友B:
看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C:
推荐你检查晶振,或者更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