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控制22倍调焦镜头

楼主(2022-02-25):
某一个宝安鑫的小店的镜头 为了控制它费了不少劲 特别是画0.5的排线座焊点 0.2mm的笔画不了  特意买了个0.05mm的绘图勾线笔 里面的笔芯换成了晨光油性笔的笔芯才画出来 画的时候有地方画错了 又割板修改(图中是用电脑修改的)
少画的电阻直接焊上了 单片机引脚不够多没有用上控制红外滤光片的功能(镜头里也没有滤光片)

快门在通电后自动开启(就是我画错修改的地方)

两个三极管基集接到镜头里的红外对射限位开关(运行到位置后输出电源电压经过电阻到三极管基集)

  驱动电路+摄像头模块可用手机OTG直接供电

程序就不提供了

楼主:
此图是调焦镜头上排线对应的组件
从左到右分别是 红外对射开关、快门开关、红外对射开关 、红外滤光片开关和两个步进电机

网友A:
想作个电子显微镜,也看上这个头了,求原理图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