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闲着没事,画了个大熊猫轮廓的PCB板子,做板子会比正常板子贵吗?

楼主(2022-02-25):
RTRTRTRT  谢谢谢谢谢!

网友A:
贵些是肯定的,不过板子的成本是多方面的,如果只是常规物料,没有特殊工艺不会比相同尺寸的板子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些是肯定的,不过板子的成本是多方面的,如果只是常规物料,没有特殊工艺不会比相同尺寸的板子贵很多。

感谢!

网友B:
这叫异型板,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有数控锣边的厂家也不会增加多少费用,但算面积还是按最大长度*最大宽度。

网友C:
画过这么一个板子,依然是5块钱,价钱还是按长宽计算的,现在PCB打样基本都是数制锣边了,像无人机之类的板子也是随便画的了

网友D:
材料:按排版后,使用的面积大小收费。
形状:按“切板模具”的复杂成度收费,不开模具,按加工的复杂成度收费。

网友E:
就是按最长的长边乘以最长的短边的面积来算钱的,其他被切掉部分被认为是废料。

网友F:
不会,不要太离谱就行了

网友G:
10cm*10cm以内

网友H:
异形板加工会贵一些吧

楼主(2022-03-31):
明白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