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问题 Proteus仿真的8个数据口有电平变化,但OLED没有显示东西出来,什么....

楼主:
画红色的地方是有电平变化的,改过总线的标号,也还是没有显示,使用的是8080并口模式的。但就是没有显示。请教大家。

网友A(2022-02-26):
您这么标软件根本不知道具体接哪里,D[0...7]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您这么标软件根本不知道具体接哪里,D[0...7]

总线名,具体端口D[0...7],另一条也这样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线名,具体端口D[0...7],另一条也这样改

都说这样子改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走单步试试。

网友D:
程序是不是错了,先看看连线是否正确,再检查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程序是不是错了,先看看连线是否正确,再检查程序

检查过好多遍了

网友A:
发文件上来,看是仿真图问题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