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a单片机rtx51 tiny

楼主(2022-02-25):
有哪位大神做过STC8A8K64S4A12 搭载RTX-51Tiny或者Full的?有一个模块通讯延时太久,耽误其他任务的及时性,需要上一个实时系统。

网友A:
自己规划好通讯程序即可!现成的一定不行,道理如下:
1、任何外界系统、模块,要与单片机建立联系,必须有一种通讯方法,现假设是常用的串口通讯。
2、使用串口通讯的双方,必须有协议。其中,多半你会用它提供的库文件进行作业。
3、使用现成的模块,使用现成开发包(库文件),往往是要以“包”为单位交换信息的。当“包”太长,而你的通讯程序不合理的时候,就很可能消耗、浪费CPU的大量时间,这样就出现你所提的问题了(影响其它程序的执行)。请问会有现成的实时系统吗?实时多少时间合适呢?实时原理又是什么呢?
4、CPU处理一条指令的时间是us级,串口收发的最小单位是一个字节,它最快也就是一个字节紧接着一个字节的收与发。好在CPU访问(下载)也只要一条指令的时间。
5、现在答案(方式)有了,就是:CPU每下载一个字节,就去干其它的活,不要死等下一个字节的到来。
说白了就是:按字节下载数据,不要按“包”(帧)下载!!!,很简单吧。不过如此,只能你自己写通讯程序了。
这就是没有现成的实时程序的原因。考验的是你对单片机的理解,以及处理事件的能力!难度较大。但绝对是最顶尖的实时了。

所以,解决的方案只有一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