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关于单片机切换界面程序编写思路?

楼主(2022-02-25):
首先是单片机裸机编程在一个wihle循环里,有菜单,按下按键菜单会切换各种界面,在菜单里里有一些选项按下后会跳转到某个游戏或者参数设置界面什么的,我现在思路是

int main()
{
    init();各种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key_scan();//按键值获取
         switch(oled_flag)
        {
             case 0:显示菜单
             case 1:显示游戏界面
             case 2:显示参数设置参数
        }

    }
}
我想是在菜单显示里oled_flag修改这个标志位象上面一样,还是把游戏或者设置参数那些功能直接写成一个死循环函数
在菜单按下某个选项后直接跳转到一个功能函数,比如
int eat_snake()
{
   贪吃蛇某些变量
  {
      按键值获取
       贪吃蛇功能函数
       贪吃蛇显示界面刷新

   }
   return 1;
}
让后游戏按下某些按键后直接退出死循环函数,又回到显示界面了,是那种比较好,还是大佬有好点思路参考

网友A:
主体是这样,这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
在细节上,有许多要做:
1、标记并记忆各层次的界,以例在退出当面界面时,能回到上次的界面。
2、标记并记忆各层次的界,被切换时的现场参数,以便返回后能够继续上次的工作。
3、有强行退出的方式,可以强制退出当前界面。
4、……
多界面切换工作是比较高级的编程,有较高的难度。
需要设置许多标记,来描述界面的各个时机、阶段的现场。你在做的时候就会遇到了。试试吧,一试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