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易型单片机脱机下载器U7-S1手记

楼主:
    闲着没事,应朋友之托,用手上现成元件做了几个简易型单片机脱机下载器。用以解决其公司生产不同产品要频繁将用户程序重新载入到脱机下载器的麻烦,可以专机专用,也方便携带外出为用户现场升级软件。    根据宏晶公司提供的《用户自己做简易型脱机下载器U7-S1原理图》的PDF资料,用Protel 99 SE绘制了原理图和PCB图,增加了蜂鸣器电路。薅了嘉立创的羊毛。手工焊好电路板,制作母片过程很顺利,当脱机在线下载用户程序惨遭失败,反复查找不出结症所在。电话咨询宏晶公司梁工,认为是电源问题。遂在S-VCC串接10欧电阻,圆满解决问题。究其原因是下载器向目标板供电瞬间,目标板滤波电容瞬时拉低下载器电源电压,造成母片低压复位且不断重复,呈死机状态。贴上图片及相关资料,以飨坛友。
实物图:

简化U7-S1原理图:

简化U7-S1 PCB:

原机U7-S1原理图:

原机U7-S1 PCB:

制作母片:

相关资料:

网友A(2022-02-28):
好东东, hex是保存在PM25LV040这个flash芯片里的吧 有了这个 下载单片机芯片不用带电脑了

网友B:
考虑到外出电气环境复杂,不做光电隔离磁隔离不好吧。

网友C(2022-09-25):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外出电气环境复杂,不做光电隔离磁隔离不好吧。

怎么做隔离呢

网友D:
电路加入磁隔离是不是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路加入磁隔离是不是更好

脱机下载器又不在连电脑时接外接设备下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外出电气环境复杂,不做光电隔离磁隔离不好吧。

没必要断电操作就行

网友F:
脱机下载,我习惯了电脑下载

网友G(2023-02-10):
谢谢,分享。正需要脱机下载

网友H:
好东西,先存一下。

网友I(2023-06-27):
大神,能不能加个小显示屏,显示一下

网友J:
控制MCU的hex文件有没有?

网友K(2023-08-09):
这个不需要程序吗?

网友L(2024-06-13):
好资料,有空也做个,谢谢分享

网友M:
需要注意STC-ISP软件需要是楼主所使用的版本V6.88才行,当前最新版本会提示芯片型号错误。

网友N:
小弟正在学习单片机,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