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极管+MOS管电路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22-02-26):
就是这个c4,在8550导通或者截至的时候,他是怎么作用于Q7这个mos管的栅极的?

网友A:
这个需要光敏管接收一串的脉冲波才行。如果用于光控,是控制不了的,因为周围环境光线强度变化过于缓慢,电容4不能传递波形缓慢的的信号。象38KHz 的红外信号就可以了。总的来说,需要Q2快速通断的信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光敏管接收一串的脉冲波才行。如果用于光控,是控制不了的,因为周围环境光线强度变化过于缓慢,电 ...

也就是说,接收脉冲波,高低电平信号才能通过c4电容,作用于mos管栅极,实现驱动和关断mos管是吧???

网友B:
在8550截止时C4两端电压升至5V。在8550导通的瞬间mos管的栅极的电压高达10V,然后降为5V。当8550再次截止的瞬间mos管的栅极的电压为2.5V,随后升至5V。

网友A:
如果你想折腾自动调光(自动调整亮度),作这个电路不合适,还有更简便的。

网友C:
8050是用来调整亮度的吧

网友D:
这个电路是由Q7控制C5充电实现控制双MOS管导通电阻的,而C5的放电只能通过R6实现,是不可控的,除非调节R6的阻值,而Q7的导通由Q2控制(通过C4在脉冲下降缘开始导通)所以,实现调光确实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