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频多谐振荡器电路

楼主: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这个仿真波形

接通电源开关S,振荡器A-C通电工作,振荡器A产生的超低频振荡信号对振荡器B进行调制,振荡器B输出的调制脉冲对振荡器C进行调制,振荡器C输出的复合调制脉冲信号经VF放大及T升压后,在T的绕组W2两端产生变化、断续的屯脉冲,该电脉冲经RP2和电极a、b作用到人体穴位,对人体组织器官进行刺激,达到保健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调节RPl的阻值,可改变振荡器A的振荡频率,从而改变电极a、b之间电脉冲的频率。
  调节RP2的阻值,可改变电极a、b脉冲电压的幅度,从而改变电脉冲对人体的刺激程度。
仿真为什么RP2没有输出

屏幕截图 2022-02-26

我的仿真图

我的仿真图

网友A(2022-02-26):
我每次只有一个波形输出

我是照着画的呀,为什么没有理想波形输出(ps好像不要用单片机输出这样的波形),请问是我图画错了吗?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这个是我的文件

网友B:
用单片机做你需要的脉冲,很方便,建议在你的电路D3级中切入单片的脉冲()即可。D3有OC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只有一个波形输出

会操作仪表就不这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