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才开始学习单片机和传感器模块没问题,但是dht11读取数据一直是0

楼主(2022-02-26):
#include "stm32f10x.h"//主程序是这样的main.c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DTH117.h"
#include "usart.h"

u8 temp = 0;
u8 humi = 0;

int main()
{
                delay_init();
                Usart1_Init(115200);
                DHT11_Init();

                while(1)
                        {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UsartPrintf(USART_DEBUG,"温度%d 湿度%d",temp,humi);
                                        delay_ms(100);
                        }

}
//其他的都在压缩包里面,希望可以帮我解答一下

免费下载查看

网友A:
单总线要注意时序,有条件的最好用逻辑分析仪看看各延时是否标准。

网友B:
单总线设备读错一般来说就是时序出了问题,如楼上所说,有条件的话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延时是否正确

网友C:
延时出现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