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出现font error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2-26):
问题描述:使用了正点原子开发一套程序,正常使用。把程序烧录到另一款单片机,基本一样,就是一个芯片正点原子是W25Q128,另一款是W25Q64,然后屏幕就一直显示Font error。感觉像是字库丢失。但是查了一下Q128和Q64的驱动是可以通用的,甚是疑惑。

网友A:
原子字库问题 ,你把原子的W25Q128拆下来用编程器读出来,然后写入新的芯片里试试

网友B:
显然,字库文件是单独烧的。你找找开发板工具里,应该有介绍怎么烧字库。

楼主:
开发板说烧录综合实验,烧录之后直接显示Flash error,但是单独烧录开发板的spi flash实验是可以识别成功的,说明芯片没坏。

网友C:
1) Check you font address of W25Q128 flash on you code.
2) It looks like flash size incorrect.
3) You should change font address.

网友D:
查正点原子的说明,你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通用问题,是正点开发板才会有的问题,这里没几个人有板子。

网友E:
你要在宏定义上去找是不是指向了w25q64

网友F:
给W25Q烧进字库就可以了

网友G:
原子开发板上的字库IC,其内容是特殊定义的,你运行综合试验前,要把好几个文件COPY到SD卡上,再运行一下综合试验,就能把文件COPY到FLASH中去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F:
建议你可以升级一下字库试试,准备一张SD卡,把资料盘A盘里面的SD卡根目录文件夹里的文件拷贝进SD里,开发板烧录综合例程,然后开机时按着KEY0,就可以更新W25Q里面的字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