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字电压表程序 新手遇问题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2-02-26):
整个程序是,使用ADDC0808、LCD1602实现电压的测量和显示,串口是后期加的功能,按下K3向PC机发送电压值。K1,K2开关控制电压表量程。
现在问题是当一个开关放下,LCD的D0到D7会出现间断黄信号,并且LCD1602无法正常显示。我自己找不出程序里哪里错了。希望有大佬能耐心帮忙找出问题。
LCD出现问题,信号口黄色

整体仿真图

下面是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REQ 11059200

sbit OE=P1^4;                                                //AD数据输出控制端口
sbit EOC=P3^3;                                        //数据转换结束由0变1
sbit START=P3^4;                          //AD转换启动  ALE接口
sbit CLK=P1^3;
sbit  rw=P3^6;                                        //1602读写选择
sbit  rs=P3^5;                                        //1602寄存器选择端
sbit  en=P3^7;                                        //1602读写使能端
sbit a=P1^0;                                                //a,b,c为转换器通道选择地址
sbit b=P1^1;
sbit c=P1^2;
sbit d=P1^5;                                                //报警信号端
sbit K1=P1^6;                                                //量程选择开关
sbit K2=P1^7;
uchar dis[4]={0,0,0,0};        //缓存数据处理结果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n;
        while(i--)
        {
                for(n=0;n<250;n++);
        }
}
/****************************************************
//串口初始化(Timer1定时器)
*****************************************************/
void Init_USART_uT1()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
        TMOD = 0x20;    //T1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PCON = 0x80;    //波特率不倍增
        TH1 = TL1 = - FREQ/384/9600;//波特率配置(TH1 =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T1
}
/****************************************************
//1602状态检测是否忙碌
*****************************************************/
bit lcd_busy_check()
{
        bit  result;
        rs=0;
        rw=1;
        en=1;
        delay(10);

        result=(bit)(P0&0x80);
        en=0;
        return  result;
}
/****************************************************
//写LCD命令
*****************************************************/
void w_comd(uchar command)
{
        while(lcd_busy_check());
        rw=0;
        rs=0;
        en=0;
        P0=command;
        delay(10);
        en=1;
        delay(10);
        en=0;
}
/****************************************************
//向1602发送数据
*****************************************************/
void  vWriteData(uchar dat)
{
        while(lcd_busy_check());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
        en=1;
        delay(1);
        en=0;
}
/****************************************************
//LCD1602初始化
*****************************************************/
void lcd_init()
{
        w_comd(0x38);
        delay(5);
        w_comd(0x0c);          //开显示屏,关光标
        delay(5);
        w_comd(0x06);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delay(5);
        w_comd(0x01);   //清屏
}
/****************************************************
//LCD1602字库表
*****************************************************/
void show_lcd_char(uchar ucChar)
{
        switch(ucChar)
        {
        case ' ': vWriteData(0x20);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1);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2);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3);break;
        case '

: vWriteData(0x24);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5);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6);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7);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8);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9);break;
        case '.': vWriteData(0x2E);break;

        case '0': vWriteData(0x30);break;
        case '1': vWriteData(0x31);break;
        case '2': vWriteData(0x32);break;
        case '3': vWriteData(0x33);break;
        case '4': vWriteData(0x34);break;
        case '5': vWriteData(0x35);break;
        case '6': vWriteData(0x36);break;
        case '7': vWriteData(0x37);break;
        case '8': vWriteData(0x38);break;
        case '9': vWriteData(0x39);break;

        case 'V': vWriteData(0x56);break;

        case 'a': vWriteData(0x61);break;
        case 'd': vWriteData(0x64);break;
        case 'e': vWriteData(0x65);break;
        case 'f': vWriteData(0x66);break;
        case 'g': vWriteData(0x67);break;
        case 'h': vWriteData(0x68);break;
        case 'i': vWriteData(0x69);break;
        case 'j': vWriteData(0x6A);break;
        case 'k': vWriteData(0x6B);break;
        case 'l': vWriteData(0x6C);break;
        case 'm': vWriteData(0x6D);break;
        case 'n': vWriteData(0x6E);break;
        case 'o': vWriteData(0x6F);break;
        case 'p': vWriteData(0x70);break;
        case 'q': vWriteData(0x71);break;
        case 'r': vWriteData(0x72);break;
        case 's': vWriteData(0x73);break;
        case 't': vWriteData(0x74);break;
        case 'u': vWriteData(0x75);break;
        case 'v': vWriteData(0x76);break;

        default: break;
        }
}
/****************************************************
//显示字符
*****************************************************/
void show_lcd(uchar xschar[])
{
        uchar i;
        for(i=0;;i++)
        {
                show_lcd_char(xschar[i]);
                if(xschar[i+1]=='\0')
                        break;
    }
}
/****************************************************
//显示数据
*****************************************************/
void v_display0(uint getdata)
{
        uint m,i;
        m=getdata*1.0/255*500;
        dis[0]=m/100;                                //把计算的数据每个位存入数组
        dis[1]=m/10%10;
        dis[2]=m%10;
        for(i=0;i<3;i++)                //数据逐一输出
        {
                show_lcd_char(dis[i]+48);
                if(i==0)
                {
                        show_lcd_char('.');
                }
        }
}
/****************************************************
//显示数据
*****************************************************/
void v_display1(uint getdata)
{
        uint m,i;
        m=getdata*1.0/255*500*3;
        if(m>=1000)
        {
                dis[0]=m/1000;                        //把计算的数据每个位存入数组
                dis[1]=m/100%10;
                dis[2]=m/10%10;
                dis[3]=m%10;
                for(i=0;i<4;i++)                //数据逐一输出
                {
                        show_lcd_char(dis[i]+48);
                        if(i==1)
                                show_lcd_char('.');
                }
        }
        else
        {
                dis[0]=m/100;                                //把计算的数据每个位存入数组
                dis[1]=m/10%10;
                dis[2]=m%10;
                for(i=0;i<3;i++)                //数据逐一输出
                {
                        show_lcd_char(dis[i]+48);

                        if(i==0)
                        {
                                show_lcd_char('.');
                        }
                }
        }
}
void main()
{
  Init_USART_uT1();  //串口初始化
        EX0 = 1; IT0 = 1;  //允许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

        TMOD=0x01;               //定时器0,模式1
        TH0=0xfa;
        TL0=0x00;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中断
        ET1=1;
        TR0=1;                                    //启动定时中断
        d=0;

        lcd_init();       //初始化

        w_comd(0x84);     //显示起始地址
        delay(10);
        show_lcd("Voltage:");

        w_comd(0xc9);
        delay(10);
        show_lcd("(V)");

        while(1)
        {
                w_comd(0xc4);
                d=0;
                if((K1==0)&&(K2!=0))  //测量0~5V电压
                {a=0;
                b=0;
                c=0;
                START=0;
                OE=0;
                START=1;                                      //启动AD转换

                START=0;
                while(EOC==0);                    //等待转换结束
                OE=1;
                v_display0(P2);
                OE=0;
                }
                if((K2==0)&&(K1!=0))  //测量5~10V电压
                {a=1;
                b=0;
                c=0;
                START=0;
                OE=0;
                START=1;                                      //启动AD转换

                START=0;
                while(EOC==0);                    //等待转换结束
                OE=1;
                v_display1(P2);
                OE=0;

                }
                if((K1==0)&&(K2==0))        //若K1、K2同时摁下,LED点亮报警
                        d=1;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CLK=~CLK;
        TH0=0xfa;
        TL0=0x00;
}
/****************************************************
//外部中断0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uchar i = 0;
        while(dis[i]!='\0')
        {
                SBUF = dis[i++];  //发送1字节,索引递增
                while(TI == 0);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软件清零中断标志位TI
        }
}

网友A:
如果你的程序中,不用DELAY()来延时,估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程序中,不用DELAY()来延时,估计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实物我自己搞好了,由于是小白所以制作过程有很多新手问题。

网友B(2022-04-14):
你好 我也是 这个 量程是0-200 我现在搞不明白了 看评论区 你好像明白的 可以教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