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单片机+LCD屏中默认温湿度数据?

楼主:
如图,LCD屏中第一行是读取的DHT11中的温湿度数据,第二行是设置的默认数据,第一行高于第二行会亮相应的灯。
我的问题是如何修改第二行设置的这个默认数据,谢谢大家

网友A(2022-02-27):
图在这里

网友B:
找到写屏幕的代码就会改了。

网友C:
要不先把你滴代码贴出来,看看如何改?

网友A:
这是三个lcd的代码,两个是lcd.c
一个是lcd.h

网友D:
找代码中Call P2.0~P2.7 相关,应该会找到.
或贴出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不先把你滴代码贴出来,看看如何改?

老师你好,我刚贴啦

网友:
找到写屏幕的代码就会改了。

老师你好,我刚贴啦

网友E:
在main的第一图里的这一句更改,不过看程序是可以用按键进行更改的

截图没有出来,编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