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小白入门单片机 编译错误 大佬求助***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楼主(2022-02-27):
编译结果是这样的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_DELAYMS
    MODULE:  part2_7.obj (PART2_7)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MAIN
    MODULE:  part2_7.obj (PART2_7)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MAIN?PART2_7

一脸懵
简单的抄书上的代码都这样,感觉有点小fw,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uchar aa;                        //定义一个变量,给P1口赋值
void main()
{
  aa=0xfe;                       //赋初始值
  while(1)
  {
   P1=aa;                        //点亮第一个发光管
   delayms(500);
   aa=_crol_(aa,1);              //将aa循环左移一位后再赋给aa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A:
程序没问题,是你重复定义了,看看是不是同时打开了多个文件,把其他文件关了或注释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问题,是你重复定义了,看看是不是同时打开了多个文件,把其他文件关了或注释掉试试

解决掉了,谢谢您的解答